做一个OTL分立元件功放适合初学者

楼主(2020-08-22):
做一下怀旧OTL分立元件功放 ,
   我没有功放DIY基础,也是先试试,
这个电路是用在以前电视机中的,还是全国联合设计的电路。
  可玩性比较高。原电路图如下:
改用现代元件的电路:
费劲两天画了个PCB:
翻找准备元件和焊接好,用了快一下午:

测试工作没有准备好,
手头没有低纹波电源,也没有音源,  也没有好喇叭,
先用一个华为猫12V适配器通电试了一下,
有轻微底噪,用镊子碰触左右输入,喇叭均有咔咔声,
那就是基本成功了:
就是发现散热片不能用这么小,通电一会就热呢?
看来还要进一步学习功放调试知识
适合初学练手,元件便宜易找,
各项性能指标待细测,
  不适合功放发烧友,如路过,请多指点啊。

网友:
上图是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的音频放大电路,最大功率5W左右。

网友:
        OTL的好处一个是单电源,二一个就是不烧喇叭,而OCL是双电源,搞不好会烧喇叭,还要用一个喇叭保护电路。

网友:
OTL电路做响容易……

楼主:
holts老师的仿真图:

网友:
捡个过去的AV功放随便整

网友:
电路板用铆钉更适合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不错,用什么软件出的板?

网友:
老式收音机也有这样的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不错,用什么软件出的板?

用的是AD13

网友B:
学习来的,向高手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来的,向高手膜拜

都是高手设计的,我也是边学边实践,

网友:
功率多大了

楼主:
12V供电2*3W 18V供电2*5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以前晶体管电视机用的伴音功放,属于准互补功放,音质一般般,最大的缺陷是开机时输出电容充电对喇叭的 ...

想要功率大,增加电压就可以了,至于冲击,多种方法解决,也不是问题。

楼主(2021-01-20):
把板子改大了些

网友:
这种电路是要调工作点的即要调中点,还要调末级电流。总得说还是OCL好听。

楼主(2021-03-26):
大板大管子音质不错

网友:
有些时候觉得OTL比OCL更好玩些,虽说音质差于OCL,但是电路、电源简单,不用保护电路,对元器件选择范围宽,适应性强,这些都是优点。
况且输出电容就像输出变压器一样,更换一种电容,就可以换一种声音音色,很适合折腾玩。
我用固态电容+电解电容并联使用,好玩。

网友:
好久没见过分立元件的了,感觉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楼主厉害。

网友(2023-07-23):
已在你的淘宝店买了

网友:
与两个二极管串联的可调1k电阻就是调整功率管电流的,减少阻值电流减小发热降低。

网友:
OTL 最讨厌的是开机瞬间对喇叭的冲击,其它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