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

楼主(2020-08-22):
不知道是什么管,看外形像6n7,壳有点锈,图了金漆。

网友A:
点亮灯丝,测灯丝电流。再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各极之间的正反电阻,区分出阴栅屏极。就基本上能确定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灯丝,测灯丝电流。再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各极之间的正反电阻,区分出阴栅屏极。就基本上能确定 ...

好的,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灯丝,测灯丝电流。再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各极之间的正反电阻,区分出阴栅屏极。就基本上能确定 ...

阴到栅,栅到阳,阴到阳,的反正电阻吗?都用哪个档,10k档吗?先按6n7测吧!我也没有正反阻值参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阴到栅,栅到阳,阴到阳,的反正电阻吗?都用哪个档,10k档吗?先按6n7测吧!我也没有正反阻值参数啊

先分清各极的引脚,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不管参数。然后,再根据灯丝电流,对照同类型管子的灯丝电流,大致就知道是什么管子了,想要更精确的,就只能搭电路测量了。

网友B:
扔了吧,现在电子管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清各极的引脚,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不管参数。然后,再根据灯丝电流,对照同类型管子的灯丝电流, ...

嗯嗯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现在电子管不值钱。

你个讨厌鬼👻

网友C:
好像是苏联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苏联管子

摇晃它还哗楞的响

网友D:
用指针万用表,打在*100欧姆档,阻值在几k以下,正表笔是阴极,负表笔是栅极。根据阻值判断其他电极。屏极阻值最大,帘栅极阻值大于栅极小于屏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晃它还哗楞的响

基本没戏唱了。

网友:
应该是加拿大的管子,样子有点像5T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万用表,打在*100欧姆档,阻值在几k以下,正表笔是阴极,负表笔是栅极。根据阻值判断其他电极。屏极 ...

点亮灯丝吗

楼主:
我从扩音机上拆下来的,我估计是6n7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