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屏幕显示暗淡求助

楼主(2020-08-23):
液晶屏反射层老化 算是主要问题  如果细心手巧可以更换反射层 或者改成镜子反射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效果啦,换LED特别简单、省时、快捷。立马见效。

如果LED大小不合适,可以自己用小刀锉刀加工。

德生换了以后显示特别漂亮,显示电路电流略有增加,无大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状态就是显示暗淡,其他方面都正常。电容漏电这个可能有,哪天打开机子看看电容有没有漏液怀孕等问 ...

客气了,谢谢鼓励

网友:
搜了一下,这台机器是SW77的简化版,没有设计显示屏调节电路,而SW77就有显示屏对比度调节选项。你这机器应该是显示屏供电部分电容漏电(电容漏电是索尼机通病,且91年开始生产,电解电容老化,显示屏老化都有可能)建议凑合使用,不要折腾,否则很难恢复原状。下面这段是网友介绍折录来的======sw77和sw55的机器顶部设置,sw77的顶部除了时间设置按键外还有最左边的显示器对比度调节钮和最右边的机内储存状态查询键,世界时区设置就完全采用了手动设置,安排在顶部的盖板上,而sw55的顶部就简单了,一个照明/电量检测按键和一个时间设置组合主键而已。索尼sw77与sw55的使用差别感受_Fe耳锅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357020102xcz0.html感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搜到调节亮度的文章

品牌,型号?

网友:
把背光换成纯白LED,效果会好。我试过德生。

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显示屏都有亮度调节,一般是组合键,网上搜搜看。

网友:
5楼高手

网友:
三楼正解,这个是背光纸老化,这么大屏幕很麻烦换

网友(2021-01-05):
我有一个德生的收音机也是屏幕很淡,扣掉电池一会装上就正常,但是几小时之后会慢慢变淡;换过液晶屏幕,故障依旧,至今未解决

网友(2024-11-28):
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换偏光纸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