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小功放制作

楼主(2020-08-22):
TDA2822由于单电源供电时也可接成BTL输出模式,于是就想到能不能用同一个单电源给两块TDA2822各接成BTL输出方式,也就是左右声道都有了。经过电路设计制作,验证了是可以实现的。音质还不错,有没有朋友也试过呢?

补充内容 (2021-4-28 09:43):

补充内容 (2021-4-28 09:44):
时隔大半年,给该功放安了个窝。

网友A:
TDA2822电容输入端直接接磁头听磁带---末端用耳机分析力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2822电容输入端直接接磁头听磁带---末端用耳机分析力极高

我也做过,并不好听。磁带放大没有补偿电路,只能说声音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并不好听。磁带放大没有补偿电路,只能说声音清晰。

楼主:
TDA2822功放实物图,双BTL接法。

网友:
2822增益高,可以直接听到中波广播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洞洞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洞洞板了

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D:
前几年还有点热情,但对于现在成品小板只要一块多,实在是不想去动脑筋了。微型数字功放板 2*3W D类 PAM8403功放模块 2.5~5V 可USB供电-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6

网友E:
TDA2822,我也曾经用过,小功放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TDA2822,我也曾经用过,小功放效果不错

听人声的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独立的功放电路用同一个电源很常用的做法,无非是这两个独立功放是BTL接法而已,并无特别。

网上好像没有这样的电路,找不到。

网友G:
2822不如TBA820M好听

网友H:
30多年前用2822做对讲机功放,结果做失败了没有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多年前用2822做对讲机功放,结果做失败了没有动静

没接对线吧?2822对音频放大是独立的电路,不影响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22不如TBA820M好听

有空也做一个TBA820M,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要做双声道,直接用双声道功放,多大功率都有,何必这样拼凑。但对于业余爱好者用手头现有器件做,还 ...

这是给收音机作外放的。

网友:
做小耳放不错

网友:
TDA2822M早些年是一块很不错的小功放电路,主要是电压宽,两节电池就有很大的音量。现如今许多小功放块都优于它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2822桥接功放,功率并不是很大,必须匹配不低于6欧姆的喇叭否则输出功率不升反降、功放发热量大、音质也不 ...

3.7V锂电池18650供电,喇叭是8欧5W的。电源的正负极不能并联电容,否则声音失真。必须在2脚与4脚间并联47uF~220uF左右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3.7V锂电池供电,即使桥接最多也不过0.5W,用1W的喇叭足够了。2脚4脚不就是电源正负极吗,怎么一会儿说不 ...

在2脚和4脚并电容就没事,在电源+-极并电容就是不行。请仔细看,在2脚和4脚并电容时和在电源+-极并电容的不同之处,你没有去实践做这个电路请别在这BB!

楼主(2020-09-23):
修正,该电路图才是正确的。因为2822的7脚对地是固定的10k电阻。音频从电位器中间脚输入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你到底是不是正品进口tda2822?

正品和国产的2822都可以,只是国产的2822芯片会发热烫手,而进口的正品2822就不会发热。音质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正,该电路图才是正确的。因为2822的7脚对地是固定的10k电阻。音频从电位器中间脚输入才是正确的。

刚才搞错,不好意思。这才是正确的。

网友K:
我见过淘宝有卖成品的TDA2822功放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热后,估计音质就不好了,哈,要说tda2822或者带M组成tbl双声道,分离度还是不错的哈。正品的,和 ...

国产的2822芯片底噪很大,静态电流也大,有几十mA。进口的2822底噪小,静态电流只有8-9mA左右,无音频信号时很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见过淘宝有卖成品的TDA2822功放板的!

你在淘宝买得到这样双BTL双声道的功放么?我在淘宝找不到这样的,要音质好还得自已DIY制作出来。

网友L:
外围接线简单,增益高,音质也好!就是输出的功率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外围接线简单,增益高,音质也好!就是输出的功率小了些。

作手机外放或者作为笔记本电脑的外放还是够大声的,太大声扰民。

网友:
能享受Diy的乐趣就好,我做的5伏btl全分立呢,用一只三极管做倒相且只用在负相,大概也只有我这么瞎搞,不过效果已接近用运放倒相

网友:
2822不如TEA2025好听

网友:
很多年前用TDA2822和LM386做过小功放,给随身听用,觉得还是LM386声音好听一些。

网友:
外围简单的单电源功放

网友M(2021-04-28):
能推荐个正品进口的商家吗?这个芯片配过一只(肯定不是原装的),两个声道明显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还有点热情,但对于现在成品小板只要一块多,实在是不想去动脑筋了。微型数字功放板 2*3W D类 PAM840 ...

还有PAM8610带电位器的板子,2X10W,几块钱一片,TDA2822这类淘汰的产品怎么折腾也没人家好。

网友:
德律风根的U413B,LM386一样的东西,我还有10多个,单声道的。

网友(2021-07-26):
经典中的经典,还是懵懂少年已经领略过它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推荐个正品进口的商家吗?这个芯片配过一只(肯定不是原装的),两个声道明显有差距。

深有同感!我第一批都有自激啸叫,换第二家,啸叫是没有,静态电流每个不一样,音质也不一样。10个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2822不如TBA820M好听

淘宝买的二手tba820,失真大,加偏置也不行,静态电流也大,5片都这样,估计是买到坏的了,反倒是优信买的utc2822,声音很不错。

网友:
电流略微小一点,接4欧喇叭达不到1瓦。

网友:
新买了2822做BTL,失真很严重,高于10V静态电流猛增。

网友(2021-08-30):
自己动手,自娱自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A2822,我也曾经用过,小功放效果不错

我也做过一,听收音机广播还是不错的。

网友N:
我也做过一个,听收音机广播还是不错的。不好意思,刚才少打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做过一个,听收音机广播还是不错的。不好意思,刚才少打字了。

主要是增益大,适合作笔记本和手机的外放。

网友:
引用 网友I:
2822桥接功放,功率并不是很大,必须匹配不低于6欧姆的喇叭否则输出功率不升反降、功放发热量大、音质也不 ...

你是否买到了山寨品?我手里几块2822M是80年代SGS正宗进口产品,用它做了函数信号发生器,双声道分频高音功放、BTL单声道功放,尤其是用蓄电池供电的BTL,带一个165的倒相箱,频带表现很好,从低音到高音都很好,当然这里边有喇叭的功劳。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增益大,适合作笔记本和手机的外放。

而且,外围元件少,制作容易,免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而且,外围元件少,制作容易,免调试。

是的,我买的是二手ST牌子的2822,性能稳定,声音动听。

网友:
LM1876不是更好,功率音色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2822电容输入端直接接磁头听磁带---末端用耳机分析力极高

是不是这就叫原汁原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