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制】重制 Arduino 的青轴键盘

楼主(2020-08-23):
在第十一届 DIY 大赛上,曾经发布过一套 DIY 的青轴键盘。
当时时间仓促,用万用板搭了个四键方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4059&extra=

这次闲下来又入手了一批青轴,索性重制之,此次选择 PCB 六键方案。
PCB 选用了 JLC 的哑黑色,看起来比较像样:

既然选择了 PCB,干脆把按键灯也给画上,用两片 WS2811 实现单色灰度。
背面两片 SOP8 的芯片就是 WS2811,每片控制 3只单色 LED 实现亮暗。

随便写了个基于物理运动的灰度灯光效果,的确比前一版四键的优雅多了:

再配合上按键写个灰度消隐的效果,这键盘还算中看:

----------------------------------------------------------------------------------------------

以上,重制了年前的参赛作品,获得了一个六键带灯小键盘。

祝大家 DIY 愉快!

网友A:
这个效果非常漂亮,如灯换成三色的,再编一些程序更加光彩夺目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此帖提及的键盘是否可以实现以下自定义功能?:
1.键盘的作用:暂定为AutoCAD绘图用快捷键盘。
2.具体描述:
   键盘上按AutoCAD常用功能,设置若干个功能按钮,如线段,圆,标注,移动,复制 等常用的功能。
   比如画线段默认的键盘操作是 按L 再按空格(或回车)
   那么按一下"线段"按键的功能 就是直接向电脑发送 L 再发送空格(或回车)
   就是说,按一下按键,此键盘则直接发出好几个按键码。

CAD快捷键盘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非常漂亮,如灯换成三色的,再编一些程序更加光彩夺目

结果键盘硬生生升级成了彩灯条: )

下次入手 RGB LED 再来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问一下,此帖提及的键盘是否可以实现以下自定义功能?:
1.键盘的作用:暂定为AutoCAD绘图用快 ...

必须可以,这是 HID 级别可编程键盘。通过程序,可以自定义每个键的具体动作:

a. 每个键对应单一键盘按键;

b. 每个键对应一系列按键,有先后时序的按下、松开;

c. 每个键对应鼠标、键盘的组合,有先后时序的操作;

并且由于是 HID 级别的 USB 设备,在最新的操作系统上(PC/安卓/苹果)不需要安装驱动。

-------------------------------------------------------------------

Arduino 有个叫 Bad USB 的项目,就是自动执行一系列键盘组合键,然后向目标电脑植入木马:

插入 Arduino 板识别为 USB 键盘;
自动按下 Win+R 组合键,再自动输入 cmd+Enter 字串启动命令窗口;
自动输入指令符(例如 format C:\ 格式化 C 盘),实现自动嵌入木马。

效果就是:别人拿个 U 盘模样插一下你电脑,然后就运行完了,你电脑已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