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 安桥 LA1837+LC72131的收音机 怪现象 求解

楼主(2020-08-23):
AV 安桥 拆开清灰  安装后 出现几个问题 清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1.开机后收音功能 有时无声 得重复开一次才有 后级是正常的 换其它档位有声 收音机内12V 5V 供电也是正常的

2. 左声道 无声  碰触 5V 16v 恢复正常 每次开机后都要这样

楼主:
附电路图

楼主:
再请教下 这种接插件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 这种接插件怎么拆

楼主,帮忙绘制一个LC72131的安桥实物电路图

网友:
必须用吸锡器拆焊

楼主:
好坑的设计 底板也不设计维修板 修一次 非得大卸八块

楼主:
碰触的部分对应电路图 16V 直通LA1837 第8脚 主电源输入     5V 直通LC72131 第15脚 主电源输入

楼主:
没人吗 字数

网友(2020-10-03):
有虚焊的地方可能你没有发现,可以对每次触碰的地方补焊试下。

网友:
我的建伍组合音响电路板也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连接件有锁针 用一字型螺丝刀 摁住 一拔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