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老师有top247yn脚阻抗值,谢谢了!

楼主(2020-08-23):
请问哪位老师有top247yn脚阻抗值,离线状态的阻值,谢谢了!

楼主:
是开关电源營

网友A:
手上没有247,翻出几只TOP249帮您实测了一下。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的是管脚间的正反向压降。

正向:黑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反向:红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管脚     1           2           3           4           5           7
正向     ∞          ∞          ∞          0          ∞          ∞
反向     0.45      0.58       0.59       0          0.6        0.42      (单位:V)

TOP249与TOP247除功率不同以外,没其他差别。上面的数据是测量四五只IC后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247,翻出几只TOP249帮您实测了一下。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的是管脚间的正反向压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247,翻出几只TOP249帮您实测了一下。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的是管脚间的正反向压降。

正向:黑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反向:红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1           2           3           4           5           7   (单位 V)
正向    0.011    ∞     0.010         0          ∞          ∞
反向   0.011     ∞     0.011       0            ∞          ∞

我这离线状态的值,故障状态为保险丝断,其他初步判断都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向:黑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反向:红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明显是片子烧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片子烧了,换吧。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正向:黑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反向:红表笔接地,散热背板、4脚、S极。

管脚     1           2           3           4           5           7
正向     ∞          0          0           0          0          ∞
反向     0.257     0        0          0           0        0.4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247,翻出几只TOP249帮您实测了一下。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的是管脚间的正反向压降。

版主好!麻烦再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是笫2块同一种故障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测试值,要说明的是我将开关管下掉后,电路板上接开关管2,3,4,5脚是相通的,帮我分折下,谢谢!上面的实测值中将7脚的∞变为0.34V后就为第3块故障开关管的测试值,该开关电源400Ⅴ电容两端电阻为380Ω,而另一个为∞,所以7脚正反向均不为∞就是这个原因(个人认为),提供给版主帮忙分析。
一共有3个这种坏了的开关电源,发贴时的那个是保险管是烧断了的,后面这2个保险管未断。

网友B:
重要是要换那2只小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麻烦再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是笫2块同一种故障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测试值,要说明的是我将开关管 ...

3脚电感电流编程脚,可串一只电阻接热地,也可直接接热地。
4脚为芯片内置MOS管的S极,接热地。
5脚是频率选择脚,可接热地或1脚。
印版上3、4、5脚焊盘直通,是可以的,芯片有这种接法。

2脚为芯片欠压、过压检测端,通过一两只电阻接300V。

7脚对地正向压降无穷大,说明内置MOS管没有击穿短路,或者直接开路了。反向0.5V左右的压降是MOS的体二极管压降,是正常的。

上面的测量,离线时2脚正反向压降都为0,可判断为芯片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是要换那2只小电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电感电流编程脚,可串一只电阻接热地,也可直接接热地。
4脚为芯片内置MOS管的S极,接热地。
...

谢谢版主,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电感电流编程脚,可串一只电阻接热地,也可直接接热地。
4脚为芯片内置MOS管的S极,接热地。
...

第一块我是直接把开关管的脚剪了,因为不好焊下来,开关管剪掉后再测量2脚与3,4,5脚的焊点都是通的,是不是2脚通过保护元件与地相连呢?保护元件故障后对地通了起保护作用?谢谢!明天再查一下。

楼主:
量了一下常的一个,2脚5地是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块我是直接把开关管的脚剪了,因为不好焊下来,开关管剪掉后再测量2脚与3,4,5脚的焊点都是通的,是 ...

11楼有个错误,更正一下:2脚为芯片欠压、过压检测端,一般通过一两只电阻接300V,实现欠压、过压保护功能。

当把2脚L、3脚X、5脚F与4脚S接在一起时,TOP24*就变成类似于TOP22*的三端元件,也是用法之一。
仔细检查2脚走线,如果没有明显短路点,2脚是经铜箔直接接4脚,则可认为247是接成三端元件的用法。这种用法下,印板的2、3、4、5脚焊盘是直通的。没用过这种接法,之前疏忽了,抱歉。

离线状态下,芯片的2脚正反向压降为零,可认为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有个错误,更正一下:2脚为芯片欠压、过压检测端,一般通过一两只电阻接300V,实现欠压、过压保护 ...

谢谢版主!费心了!笫一个是这个管坏了,准备换,2,3,4,5脚确实是接一点,另一个故障后300伏直流滤波电容两端正反向电阻值都是380Ω,下掉该电容和整流桥堆后都一样,这个是它和另一块故障不一样的地方,我正在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是要换那2只小电容!!

要通过故障现象逐步查,先测量几个主要器件有无明显损坏,再看有没有30OⅤ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电感电流编程脚,可串一只电阻接热地,也可直接接热地。
4脚为芯片内置MOS管的S极,接热地。
...

感谢版主这几天的费心!我2块开关电源都修好了,笫一块开关管完全短路,保险管断,更换2者后修恢好了。
   笫二块是开关管的7脚损坏(正反向电阻均为3百多欧)因未完全短路,保险管未断,下掉该开关管后离线量出的值,所以前面说的300V直流电容两端电阻为3百多欧就是这个原因,换新开关管应该能恢复,再一次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