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收音机免中周试验

楼主(2020-08-23):
闲里没事,用一只电容,一只9013,3只电阻替代中周,搭棚试验免中周LA1600收音机效果,灵敏度与用中周时相当或略高些。这对于绕制中周有困难的朋友非常有利,在此共享。

楼主:
应矿友之需,放上LA1600免中周BF998R电路板,已通过小助手文件上传测试。文件超过矿坛上传限制故而分卷压缩,下载解压成单个文件,再压缩成单个文件上传给下单小助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电容的具体数据标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B:
选择性和底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性和底噪如何?

选择性取决于滤波器,底噪无明显变化,下一步准备试一试中周+三级管+滤波器结构,看看灵敏度是否还能提高。

网友C:
我就是发愁绕中周,也买不到成品中周,这个可行的话的确是个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发愁绕中周,也买不到成品中周,这个可行的话的确是个福音

其实LA1600的中周很好绕,次级内圈绕10-20匝,初级看配的电容,大概100匝左右,抽头与不抽头都行,抽头为总匝数一半,接电源,不抽头直接接电源和4脚。

网友:
增加了可玩性。

网友:
在淘宝上很容易买到配套的中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n1orsa4gcb29

网友:
买黑色和白色的刚好配套,价格不贵效果很好。用淘宝买的中周可能楼主的电路板要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LA1600的中周很好绕,次级内圈绕10-20匝,初级看配的电容,大概100匝左右,抽头与不抽头都行,抽头为 ...

不单单是LA1600,我最近就在为TA2111的中周发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单单是LA1600,我最近就在为TA2111的中周发愁

如果是中波和调频的话,只有一个中波本振中周中频不需要中周,调频鉴频可以用晶振的,没什么发愁的啊!

网友:
上面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单单是LA1600,我最近就在为TA2111的中周发愁

来个电路图

网友C:
是呀,我就是发愁这个振荡中周,还有455的中周,调频不需要。

之前做机子时,一见到中周多就胆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呀,我就是发愁这个振荡中周,还有455的中周,调频不需要。

本振中周是和可变电容配套的,中放中周可以不用,如果想用,旧收音机上拆下来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振中周是和可变电容配套的,中放中周可以不用,如果想用,旧收音机上拆下来就可以啦

是的,还是怕绕。前段时间买了个NWT虚拟扫频仪,没怎么用

楼主:
103电容和滤波器调换位置,效果也差不多。

楼主:
磁棒天线简化试验:刚刚试验成功,省掉磁棒天线次级线圈,利用初级抽头接LA1600的1,2脚(匝数与原次级差不多,10-20匝),C2为原2脚接地电容,起隔直作用。改后效果与原来相同。

楼主:
简易版,免天线次级,免中周LA1600收音机图,效果没有任何打折。

楼主:
简易版,比单管来复再生机复杂不了多少,甚至比超级来复再生机还简单,灵敏度等同标准二极中放超外差,选择性由滤波器决定,制作上基本一装即响,只需震荡线圈、天线线圈、可变电容配合并做一番调整即可。20楼图接普通低阻耳机,双联60/140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易版,免天线次级,免中周LA1600收音机图,效果没有任何打折。

把电阻电容的具体数据标清楚就更好了

楼主:
LA1600收音机免中周试验场效应管板来了。灵敏度比用中周高些,底噪没感觉增大,总体效果比三极管板强些,因为三极管多少会增加些底噪。场管替代中周不会有任何顾虑了,不但免去中周制作,还免去了中频调试,不用嘀咕中周有没有调好。场管选用常见的BF998,和以前一样,滤波器可以放在场管之前,也可以放在场管之后,效果没有区别。

网友:
战略性标记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还是怕绕。前段时间买了个NWT虚拟扫频仪,没怎么用

ntw对于数显调频机(收音头)频率不准,立体声飘忽,无法自动搜索存台的维修有很大的帮助,把监频中周拆下来用ntw来配电容器或者检查配套的电容器是不是有问题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易版,免天线次级,免中周LA1600收音机图,效果没有任何打折。

Q1前后都使用一个陶瓷滤波器呢?
只用一个陶瓷滤波器、不使用Q1呢?
要简就要极简。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w对于数显调频机(收音头)频率不准,立体声飘忽,无法自动搜索存台的维修有很大的帮助,把监频中周拆下 ...

能介绍一下经验吗?
比如怎么变输入输出阻抗,变成多少,拆下来后没有了中放三极管和鉴频二极管的结电容后会影响大不大,离线调完后焊回去再怎么调。

我拿下来鉴频中周测的结果和在板扫的结果差异好大,没找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前后都使用一个陶瓷滤波器呢?
只用一个陶瓷滤波器、不使用Q1呢?
要简就要极简。

不加放大电路也能响,但是灵敏度太低,几个强台,我的前提是要和中周版看齐。另外,滤波器就相当于一个大门,一个足够,并且对增益有衰减,多者无益,更不是多多益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1600的忠实粉丝,我顶你的敬业精神
感谢分享!这正是我下一步的目标,感谢

人笨,搞不了复杂的,这玩意正适合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人笨,搞不了复杂的,这玩意正适合我。

这个片子还可以做短波 请问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片子还可以做短波 请问试过没有?

没试过,但是应该没问题,试过本振部分,频率可以到15M左右。坛里有人发过短波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片子还可以做短波 请问试过没有?

我做过短波的,灵敏度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片子还可以做短波 请问试过没有?

准备用这个芯片配合频合PLL电路,参见changjianguo老师的帖子,那里面有STC15W408AS+LC72131构成的频合控制板,程序改一下就可以用于短波控制了。他的程序注释很详细的,琢磨一下估计可以改的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备用这个芯片配合频合PLL电路,参见changjianguo老师的帖子,那里面有STC15W408AS+LC72131构成的频合控 ...

帖子呢? 谢谢

网友:
很好,已经下载谢谢分享

网友(2020-09-25):
看我的帖子找链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