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求宁波电唱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0-08-23):
宁波SC2-1,宁波航海仪器三厂生产的收唱机,谢谢

网友:
修这种机子可以不要图的。非主流的唱机图难找。

网友A:
图纸我给你,给我加分吧。
宁波牌SC2-1型

楼主:
太感谢了,不知道怎么给您加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给你,给我加分吧。

还得求您帮忙,印刷版图有吗,也给一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得求您帮忙,印刷版图有吗,也给一个,谢谢

有了这个电路图应该就很好解决问题了,这个东西是很常规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这个电路图应该就很好解决问题了,这个东西是很常规的机器了。。

本人才疏学浅,请您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请您见谅

没关系,这里没有什么,大家都是来玩来学习的。。
你现在机器什么问题,有什么现象?

楼主:
有交流声,开始我把所有的主板电解都换掉了,交流声现象轻了,但还是有,然后我又换了电源的大滤波电解(25V,2200uF)的,然后就没有电源了,保险没烧,我担心是我在换大电解的时候有引线接错了,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交流声,开始我把所有的主板电解都换掉了,交流声现象轻了,但还是有,然后我又换了电源的大滤波电解(25 ...

既然有线路图,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查整流管是否击穿损坏,如果整流管没有损坏的话,用万用表检查电路板最大的电解两端的阻抗是否有短路?

网友C:
手头有该机器较为详细资料,包括简介、性能参数、sch和pcb,以及天线线圈、振荡线圈、输入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等的绕制参数。发上来补存3楼朋友的资料,希望对楼主以及需要该资料的朋友有所帮助。对了,顺便说一下:我不需要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该机器较为详细资料,包括简介、性能参数、sch和pcb,以及天线线圈、振荡线圈、输入输出变压器、电源 ...

感谢您的慷慨相助,您的资料太全面了,我的老机器一定要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线路图,用万用表欧姆档检查整流管是否击穿损坏,如果整流管没有损坏的话,用万用表检查电路板最大 ...

好,明白,回去我好好查查,哪里不明白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