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和老师傅们关于熄火后踩刹车的问题。

楼主(2020-08-23):
将近9年,6万多公里的老车。
之前熄火时,用脚踩刹车,会有吭哧吭哧打气的声音,且越踩越硬,三四脚以后彻底踩不动。
这几天早上发动车子前发现,直接一点都踩不动刹车了,像是里面的“气”被打满了。
请问这种变化是否需要关注?原因是什么?

网友:
助力坏了 ,熄火状态都是越踩越硬

网友:
好像现在汽车熄火后就不能开了,刹车应该管用

网友:
一般刹车都是真空助力的,刹车真空助力泵连接进气歧管,靠进气歧管负压维持真空度。

发动机停转,真空泵的负压踩几脚就没了,就回到刹车总泵的原始脚感了。

网友A:
刹车助力器真空管单向阀漏气了

网友:
就是7楼说的单向阀坏了。

网友:
单向阀换一个

网友:
真空单向阀有问题了。位置在发动机与真空助力泵之间的管子上,有的安装在真空助力泵上。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A:
刹车助力器真空管单向阀漏气了

感谢您以及其他师傅们的回复,之前一直没时间,前段时间折腾了几次,昨天解决了。
我车子的刹车助力器上有一个头子通过连接发动机进气管,我把真空管拔下来用嘴吹,发现是单向的。而那个助力器上的弯头是不是单向阀我不确定,不太敢用力拔,所以在淘宝上问了卖家,卖家标题写了单向阀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于是买回来一吹,直通的,直接退货。于是买了根真空管,用保鲜膜包起来,替换一晚上,发现还是漏真空。于是又退货。看来是大力鼓漏了。
副厂全新200多,原厂全新四五百,原厂拆车件200多。闲鱼上一直在找,不过运气好没两天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汽修厂老板发的买回去只装车一次就拆下来的全新原厂件,有购买记录,日期新鲜,交谈了一直240元包邮成交,昨天收到又联系一家修理厂,120元工时费,花了3个小时装上,今天早上试车,不发动踩下去头2脚外不是硬邦邦了,故障修好,花费36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