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电视创维29T60AA,开机黑屏无声,拍打电视外壳故障消除,哪坏了?

楼主(2020-08-24):
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型号:创维29T60AA,(5P30机芯)。 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无声音(电源指示灯蓝灯),
电源指示灯为蓝灯时,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吧?
如果电视机长时间没有信号输入,会处于 节电状态,节电状态时,蓝灯不亮,会有红色灯亮。

开机黑屏,无声音(电源指示灯蓝灯), 我 拍打 电视机外壳,有时电视机就有图像和声音了。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电视机哪个部分电路出了问题?我有这台电视机的电路图,PDF格式,不好上传到论坛, 如果老师们能指点我是哪个部分电路出了故障,我可以把电路图 故障部分 用截图上传上来

我见过有家电维修师傅,在维修电视机时,因为查找具体哪个元件坏了,太麻烦,直接在一部分电路的焊点全部补焊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老师们告诉我,是电视机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我就把故障部分也来个全面补焊,免得一个个元件查找,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可行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线路板上有虚焊的地方,贴别是大功率发热的器件和集成电路及周边电路,补焊就行!

网友:
指示灯亮只说明stand by电源正常,主电源以及行扫描电路故障都会导致无光无声,一般经验来讲,重点检查主电源功率器件和行扫描功率器件的焊脚,看是否脱焊。

网友:
大电流电路虚焊了,我的电视出过这个问题,用放大镜观察补焊即可!

网友:
板子虚焊,接触不良造成。仔细检查线路板

网友:
电路板上焊点有开裂的地方;

网友:
检查行场大电流元件

网友:
场集成块,行输出变压器,行管,电阻,焊点虚焊仔细看有黑圈,三至五年以上的电视机多有这种毛病

网友:
拍打后正常,一般是有元件虚焊了。
一般都是大功率元件有虚焊。
重点检查高压包,行输出管、电源管等有散热板的元件。
用放大镜观察焊点,出问题的元件焊脚周围会有一圈细小的裂缝。
另外需要把所有的接插件都拔下来重新插,还有就是检查接插件的焊点。

网友:
行扫描部分查看大功率元器件(主要是电阻、功率管和二极管)可能有脱焊,补一下焊锡可能会好。

网友:
电路板多为波峰焊,用锡较少特别是大电流的焊点和有电感的焊点(高压包)容易脱焊,仔细检查补焊。

网友:
把所有的焊点都点一下。一叶落而知秋,老电视其实许多焊点都处于半分离的状态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大脑袋的,很怀念那个时候。  你把下面的 板子清理一下灰尘   仔细看看背面的焊接点    就能找到开焊松动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