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交流电流档问题

楼主(2020-08-24):
近收一500-B万用表,各档调整后较为满意,唯交流电流档误差太大,以交流10mA档为例,串一较准确的数学表(zT219),调至1mA压线,2mA至10mA后万用表示值逐渐变小,10mA时仅为9mA左右,误差太大,6mA以下勉强可用。该档与直流电流档电阻共用,应该不是分流电阻的问题,整流二极管单独的,不与交流电压档共用。
该档虽用的很少,但有这个功能,还是想调准它。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老的万用表,测量交流电流是用二极管检波,器件引起误差很大。也就这个精度了。

网友:
别忘了检查那个dc/ac两用的线绕微调电阻,特别是ac有关的触点是否接通

网友:
噢,跟错帖了。sorry

网友:
看了500b的刻度盘,交流10mA档应使用AC10V的刻度标尺,别误用DC10V的刻度来判读

网友:
换二极管。

网友:
上帖有误。应该是用5A交流刻度线来判读

网友:
500记得没有交流电流档,可能B型有加的功能。楼上所言极是,要看交流刻度。

楼主:
此表交流电流档有专用刻度,二极管是玻璃透明的,尺寸较大,无型号,看来只能换二极管一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