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1A编程器和24 25存储器的请教

楼主(2020-08-24):
看了《VC890C+成功变身硬芯,改9999》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

帖子才知道表的24C08存储器可以读写进行修改,因此费了很大劲在网上找到一个“存储器24C08的串口读取与写入程序并把汇编语言部分图片电子化加载到keil软件中了。准备DIY烧录器,楼主给出了烧录方案“最便宜的土豪金编程器都会附带读写程序,随便找个十六进制编辑器改写一下就能烧录24x芯片了。”,在淘宝土豪金编程器可以烧录主板路由液晶24 25 BIOS FLASH等存储器,给出了一堆可读写芯片。也在店里下载了相关资料驱动编辑器等等。对于手持表24C08存储器在帖子中有些了解,是单片机的固态内存?刚刚接触到对24 25存储器,请教在仪器仪表等使用作用等科普,或者提供相关参考书学习,谢谢

网友A:
24是eeprom,读写单位是字节
25是flash,读写的单位是块(block)

网友A:
CH341相对性价比比较高,可以读写24 25 TTL和AVR单片机

网友A:
低端单片机,闪存只做存储用
高端单片机程序(固件)可以写闪存里,完了自我拷贝并完成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是eeprom,读写单位是字节
25是flash,读写的单位是块(block)

谢谢指教,24是eeprom,25是flash,好的我查一查相关资讯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相对性价比比较高,可以读写24 25 TTL和AVR单片机

谢谢指教,烧录器功能挺强,我有的坛友老师推荐的烧录ATMEGA8A-PU用的AVR ISP下载器兼容原装STK500型AVRISP,不知道能否用于读写24 25 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单片机,闪存只做存储用
高端单片机程序(固件)可以写闪存里,完了自我拷贝并完成跳转

谢谢,准备从手头有的VC890C改入手学习感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烧录器功能挺强,我有的坛友老师推荐的烧录ATMEGA8A-PU用的AVR ISP下载器兼容原装STK500型AVRI ...

下载器不能烧写24 25也不能TTL,不过你单片机是可以读写24 25的,如果是Arduino一个库的事情
24是基于IIC的,25基于SPI

https://www.cnblogs.com/zlbg/p/424672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从手头有的VC890C改入手学习感谢指教

24芯片的原理以及容量,我可以断定里面肯定不是固件
只是存储配置文件而已,修改显示位信息需要知道改哪个地址,没有内行人事公开基本改不成
还有修改前先备份好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不能烧写24 25也不能TTL,不过你单片机是可以读写24 25的,如果是Arduino一个库的事情
24是基于II ...

知道了。买一个土豪金CH341A编程器也不贵,单片机学习了一段时间效果不是很好,存储器的读写更是刚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芯片的原理以及容量,我可以断定里面肯定不是固件
只是存储配置文件而已,修改显示位信息需要知道改哪 ...

正在准备阶段,还没有进入修改,修改前要先备份好文件,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准备阶段,还没有进入修改,修改前要先备份好文件,知道了谢谢!

在我的贴子里看到过你的提问,这里再给你一个建议,第一次玩烧录,一定要做好备份工作,多备份几个文件,用十六进制软件进行比较,完全一致以后才能确定是原厂数据,再保存起来,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贴子里看到过你的提问,这里再给你一个建议,第一次玩烧录,一定要做好备份工作,多备份几个文件, ...

谢谢指教,这么说理解您帖子介绍“另外提示一下,要改写存储器数据,一定要做好备份,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直接硬件备份,重新弄一个24C08备份芯片,随便乱改都没事了”,纳闷可以PC存储数据为什么用24C08芯片备份数据,原来读取数据可能出现错误,如果原装芯片备份万无一失,好办法。我的VC890C+是2016年买的没注意校准跳线在什么地方,和您的图片不一样。

楼主:
24是eeprom,读写单位是字节参考文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18/12/13335549_330191150.shtml
百度: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bai--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du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zhi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dao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楼主:
论坛下载了《新型数字表原理与维修》正在看 有所收获 ,百度看HY12p66芯片表可参考dtm0660芯片的电路图就下载了一个自动挡的电路图,昨天把VC890C+拆开屏幕也拆掉了看到芯片和24存储器,贴片太小整着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