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铁锂电池12V充电24V供电怎么设计感谢

楼主(2020-08-24):
想搞个铁锂电池组在车上用逆变器,充电得是12V的,供电24V或48V,选24V或48V的逆变器,这样大功率电流会小好多,对锂电充放板原理不懂,电路怎么设计才好?求各位师傅帮忙,加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逆变时不能用升压吧?总感觉升压模块电流不会太大,另外A123是软包的吗?软包的能轻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扎了 ...

汽车上用的吧?

除了电动车,车厂都尽量避免在车上用锂电池是有道理的,这玩意安全性太差。车里夏天五六十度是常事,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也不稀奇,锂电池热了要“发脾气”,冷了要“罢工”,这两种状态下锂电池都扛不住。车上用的东西,还是慎重一点好。
弄两块十几二十安时的铅酸电池也不占多大地方,后备箱找个角落就能放下,简单、安全,充电也省事。

充电问题,网上有现成的DC-DC板,一两安培到十几安培的都有,价格也不贵。注意选带恒流功能的,给电池充电先恒流后恒压,板子自身就能做到。如果用铅酸电池,直接接上就可以了,空载电流不大。

如果选用锂电池就有点麻烦,要加保护板。建议还是不要用锂电池,常年背在车里到处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说网上零售的那些均衡板、保护板,您敢用吗?

其实弄个12V的逆变器在车里备着就可以了,这玩意平时用处不大。非要野外用220V大功率电器的话,现在某宝上一两千瓦的汽油发电机便宜的只需几百块,跟您配齐电池组、逆变器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以前野外架电台就用这玩意,一可乐瓶汽油能用好几小时,比啥逆变器都强。

网友B:
可以选24V或48V的电池,用12v升压模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24V或48V的电池,用12v升压模块充电。

谢谢啦,等会查一下升压模块电流怎么样

网友C: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也是个路子。
看你需要多大功率了,这样就是充电放电不能同时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也是个路子。
看你需要多大功率了,这样就是充电放电不能同时进行,

并联充电没问题,串联放电在保护板输出端串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充电,串联放电,也是个路子。
看你需要多大功率了,这样就是充电放电不能同时进行,

最好是这样的思路,两组12V电池,还可以用12V,因为用12V比24V方便

网友:
12V电池,哪是4串,最高要充到3.65V*4  充电电压得14.6V以上, 当然还有恒流或限流的元件。

如果你想用电24-48V,哪又得升压。12升压哪网上太多了,10元以下就有了,我买过好几个,有次供电给LED投影结果爆了电容。可能高频且温度高啊,后换了个125度的日本电容就好了。

我也想做一个,手上有A123哪种大片的铁锂。用电升压买成品,充电也得升一下。

楼主:
逆变时不能用升压吧?总感觉升压模块电流不会太大,另外A123是软包的吗?软包的能轻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扎了后不会起火?

网友D:
简单啊,铁锂电单节充满是3.6V,12V输入,标准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先恒流,到3.6V恒压小电流),锂电用三串(四串12V充不满),要加充电均衡电路,锂电输出用DC-DC升压到24伏,可以边冲边用,DC-DC有大电流的
带保护板的电芯串联也没问题,只是充电均衡电路要注意,均衡电压不要超过保护电压即可(一般都不会,保护电压比充电截止电压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用的吧?

除了电动车,车厂都尽量避免在车上用锂电池是有道理的,这玩意安全性太差。车里夏天 ...

谢谢版主指教,就听您的,定下了,发电机加铅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啊,铁锂电单节充满是3.6V,12V输入,标准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先恒流,到3.6V恒压小电流),锂电用三串 ...

在不是很了解锂电安全性的情况下选择放弃了,谢谢朋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