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com★ 一款基于索尼CXA1600P芯片的中波超外差式耳塞机

楼主(2020-08-24):
因为这段特殊的时期,有了些许闲暇,打理了多年前朋友赠予的小鸡,
一款基于索尼CXA1600P芯片的中波超外差式耳塞机。

之所以对这款机感兴趣,一是外形上和中学时期组装的中波耳塞机很像,二来呢这款机的芯片比较罕见,别看CXA1600P只有8只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含超外差收音机的全部电路,整机灵敏度很高,夜晚在阳台上接收,整个中波频段无干扰,电台密密麻麻的......

机子刚到手时,没觉得有啥特殊的,原配的耳机断线且音质一般,电池盒漏液,电路板变形调谐旋钮阻滞,一度都想当垃圾扔掉。

前些日子好奇拆开后,才知道里面用了索尼的CXA1600P芯片,由于市面不常见,上网搞了份PDF规格书仔细研究了一番,很是佩服索尼的研发团队,该芯片打破常规设计思路使用了55kHz的中频频率,并且在IC内部集成了55kHz的BPF带通滤波器,省去了外部中周陶瓷滤波器,同时也方便统调跟踪。

好奇心迫使我一定要修复这只小鸡,先是处理干净板子上的电池残液,再平整PCB上焊接凌乱的元件,尤其是那只焊歪的双联。另外把破损的耳机更换了,用一只音质浑厚的三星耳机替换,最后在机壳适当位置加垫橡胶块,使变形的PCB平整。经过一番打磨后,他满血复活了。

通电试机,整机电流在7mA左右比较省电。至于他的接收表现,正如前文所述,灵敏度很高,没有明显的镜像干扰,即使是外省的弱台也能点亮调谐指示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优质的磁棒天线。

最后附上CXA1600P的规格书,方便大家摩机仿制。

网友:
简洁而不简单的机子

网友A:
炫彩老师,磁棒用裸铁丝固定,会不会影响磁棒对信号的接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炫彩老师,磁棒用裸铁丝固定,会不会影响磁棒对信号的接收性能?

原机用的铁丝固定,后来我改成尼龙扎带了,铁丝相当于一个短路线圈,多少会有影响。

网友B:
为啥串了那么多贴片电阻?

网友C:
不知道索尼CXA1600P与LA1600相比哪个国家好。

网友:
可变电容器是个四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索尼CXA1600P与LA1600相比哪个国家好。

LA1600好,中规中矩的外差电路,CXA1600的中频有点投机取巧,就是玩个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串了那么多贴片电阻?

迷一样的电路,可能电阻值就是鸡的身份证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一样的电路,可能电阻值就是鸡的身份证号吧

合理的解释---备用电阻

网友:
谢谢介绍。再次谢谢。

网友D:
炫彩老师总会整出点希奇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炫彩老师总会整出点希奇的玩意。

元真老师见笑了,是小日本会整。

网友E(2023-09-12):
板子底面的芯片和那一堆贴片电阻干啥用的?

网友:
有一台索尼icf-p27 DSP小收音机,里面也有一堆贴片电阻。 不知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底面的芯片和那一堆贴片电阻干啥用的?

迷一样的电阻,和收音机电路半点关系都没有,真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一样的电阻,和收音机电路半点关系都没有,真不知道干啥用。

看电路板的设计和焊接品质,不排除整部收音机是给新手装配、焊接练手用的。除开有效工作电路部分外,多出来的贴片龙门阵可能要求操作者在对应焊盘上焊接指定阻值的贴片电阻,最后在两个测试点上测量是否开路、叠加的阻值符合预设值,无误即达到练习要求。

网友F:
炫彩老师您好;您说:灵敏度很高,没有明显的镜像干扰,即使是外省的弱台也能点亮调谐指示灯。我看那个集成电路图没有点亮调谐指示灯输出电路,是不是还要在集成电路外围再另接个调谐指示灯电路?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炫彩老师您好;您说:灵敏度很高,没有明显的镜像干扰,即使是外省的弱台也能点亮调谐指示灯。我看那个集成 ...

看电路板,是接在1脚的,也就是接AGC。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电路板,是接在1脚的,也就是接AGC。

谢谢乙猪友!我眼睛昏花,您提示看清了

网友G:
想问炫老师一个问题,cxa1600不是自带功放了吗,怎么还要另外加一个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炫彩老师您好;您说:灵敏度很高,没有明显的镜像干扰,即使是外省的弱台也能点亮调谐指示灯。我看那个集成 ...

楼上乙猪老师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炫老师一个问题,cxa1600不是自带功放了吗,怎么还要另外加一个功放芯片??

那个2903芯片不是功放,是比较器,输入接AGC电压,输出接调谐LED,场强大于某个值灯亮。

网友:
那是不是说明,AGC电压输出脚不是直驱LED,而是通过比较器再驱动LED的?看那个贴片电阻,AGC输出端串了个103即10K电阻和滤波电容,LED到地又串了个222即2.2K,想来直驱也点不亮了。

网友H:
查了下,LM2903是一片低电压,低功耗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了下,LM2903是一片低电压,低功耗的电压比较器。

学习了,以后可以用它来做显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