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FH6202电吹风的拆解

楼主(2020-08-24):
  亲戚的一个飞科FH6202电吹风,小巧玲珑,

可惜使用时间长,电源线不通了,让我看看。拆开手柄的两颗Y槽螺丝钉,发现是不锈钢,

兴趣来了:这电吹风不简单。按一般的方法难以打开塑料壳,在度娘查找,数码之家有飞科FH6218电吹风的详细拆解;只有我们论坛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求助:如何拆开飞科FH6202电吹风?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orderby=dateline。烟版说,包裹毛巾后锤子一敲就开了。我一点经验也没有,不敢用铁锤敲(力度不好控制)。于是用右手一拳锤下,竟然成功了。前后塑料外壳有三处搭扣,其中一处在顶部:

灰圆的软盖没有搭扣。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过去我们有个称号叫:敲打技师

楼主:
最怕力量过大,出现这样的奇迹:破裂了。

楼主:
装配时,要注意手柄与筒身的对应,特别是定位尼龙片的正确安装:

两边的橡胶凸起软盖没有搭扣,不知是什么用途:

螺丝孔有加强肋,所以不易摔坏。

楼主:
给电动机转轴加油时,发现二极管与转轴距离太近,

于是用一字螺丝钉挑远一些:

楼主:
由于近段时间除正常工作外,还有FP任务,每天只是上传几张照片,加上简短说明。负离子发生器的控制按钮,

安装时,一定要把转轴放在手柄根部的缺口处,

否则会卡死:

楼主:
再上传几张照片,希望对维修有帮助。负离子发生器的开关按钮,要与手柄的按钮凸起对应;

防护罩的几个缺口要与塑料壳的加强肋对应:

电路设计比较完善,有两个电容:

在这个方向在看看卡口的形状和位置:

楼主:
一锤下去,前后壳分离,

里面风叶是比较脏的。

再看看卡扣的对应位置,方便下捶。

安规电容的标识:

温度保险(过热保护)是采用双金属片的:

网友:
一个吹风机结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