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显示989.9MKz哪里故障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0-08-25):
显数显收音机在收听中快速变化至989.9MKz,但电台不变收听,关机后过一阵开机正常收听一阵又重要复前述故障,哪里的毛病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可变电容接触不良,换新或修理

网友:
介绍的太笼统,不好回答。是数控收音机还是频率数显收音机?是接收的短波还是调频?频率显示部件是什么芯片?最好有pcb照片。

网友:
估计是本振到频显的连线虚脱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频率显示芯片供电。

网友:
换电池看下

网友:
是显示屏供电出问题了,电压变大了,检查显示屏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