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 layout 6.0怎样在PCB上打孔或者挖掉一块。

楼主(2020-08-26):
PCB板上要打孔加螺柱支撑这些,或者做绝缘隔离需要打一些长椭圆形的孔,这些孔不是焊盘,应该怎么挖板

网友A:
焊盘设置内外尺寸一样就是孔,长孔打一排小孔

网友:
在外形層(K 或 O 層) 畫圓或是畫槽, PCB 廠就會幫你挖孔
已經這樣畫 PCB 並打樣成功 (5元板)

网友B:
标准做法是在”U"层上用细线画槽、作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设置内外尺寸一样就是孔,长孔打一排小孔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或槽说白了就是轮廓,在轮廓层做是标准做法。

如果说要做个圆形的板,是不是画个圆形的轮廓,就可以了。开槽可以任意形状,但是如果是带槽内孔要带铜箔的槽,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做法是在”U"层上用细线画槽、作圆。

这个方法感觉很简单,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