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CF-2001收音机

楼主(2020-08-26):
索尼ICF-2001收音机,用外接电源供电,也需要安装2节5号电池。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那俩能坚持很久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 有一批带处理器的机器都这么玩,包括最后一台高端机CRF V21也是。

噢,学习了。还是我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2020-09-30):
图片呐?我想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