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九阳豆浆机一例 型号:DJ13B-D08D

楼主(2020-08-26):
故障现象:开机后,水不加热、电机不转。经查:
一、控制面板。启动、选择、转换、输出、指示等功能正常。
二、电源板。测量直流电机电阻42.4欧,加热器无断路。11V电源变压器及之后的电路无故障,5V电压正常。
供给加热器和电机的交流、直流电压缺失。测双向可控硅BTA12 600B性能良好。到达可控硅A1、A2极电路也无故障,控制端G极,得不到触发信号。
查,提供触发控制信号的光耦可控硅MOC3052模块,1、2脚正常,4、6脚无法导通。断定该光耦内部的可控硅损坏,换新光耦,试机,豆浆机恢复正常。
结论:由于光耦MOC3052损坏,不能按控制面板的指令给双向可控硅BTA12 600B控制极G提供触发信号,使其导通。220v电压不能通过双向可控硅BTA12 600B到达之后的加热电路、电机整流电路。故该豆浆机,水不能加热,电机不能转动。

网友A:
好熟悉的机子,我家原来有一台后来送人了。这个机器溢锅检测有点问题,太容易溢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机子,我家原来有一台后来送人了。这个机器溢锅检测有点问题,太容易溢锅了

可有解决方案,我有一台溢锅的呢。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我看很多修理店,一些小家电甚至大电视都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