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功放可以在牛输出端接个电阻避免空载烧牛吗?

楼主(2020-08-26):
胆功放要求先接好音箱再通电,避免空载输出牛被烧毁,那么在输出端并联个几百欧到几千欧的电阻接通放电通道,不就可以保护牛了吗?

为啥在成品胆功放中好像看不见此类设计,会有大的副作用吗?

网友A:
您还是没理解透彻 空载的意义。
喇叭8欧或者4欧,您 用几百甚至上千的电阻做假负载,咱就举例子 ,比如牛是3500:8的,您给输出接个500欧的电阻(假设),您算算这500欧折合到初级变成多少了?这不跟空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还是没理解透彻 空载的意义。
喇叭8欧或者4欧,您 用几百甚至上千的电阻做假负载,咱就举例子 ,比 ...

感觉这个解释不对,你说的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烧变压器发生在次级空载,阻抗无穷大情况下。

好吧保护电阻取值小点,比如80Ω,3500:8的变压器,如果接个80欧的电阻反馈到输入端是35KΩ,相对于无穷大已经是有效负载,可以显著拉低电感产生的高压。

网友:
我认为应当接一个标准负载电阻,反馈到初级是正常的负载,在管子实际情况下调试。取得相应的效果。

网友B:
有一种功扩音机是定压输出,由于采用较深的负反馈,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也不会超过额定输出的1.6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功扩音机是定压输出,由于采用较深的负反馈,在空载时输出电压也不会超过额定输出的1.6倍。

对,负反馈也是个保护思路,设计合理的话,应该比加个电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解释不对,你说的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烧变压器发生在次级空载,阻抗无穷大情况下。

好吧保护 ...

  35K对比3.5K已经大了十倍,如果比照无穷大确实不算大,但是已经比标准大了10倍,保护能力有限,而且从另一角度说,80的假负载已经有一点点消耗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得那么复杂干嘛啊?次级两个线头接在一起就可以了,机子调试时老是这样做的,免得尖叫烦人

短接也不可取,短接等于零欧反馈到初级也是零欧,等于负载短路!

网友D:
关注“氧化锌避雷器”,这个东西不值钱,接到牛的初级既可避免牛击穿。电压可选200-600V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氧化锌避雷器”,这个东西不值钱,接到牛的初级既可避免牛击穿。电压可选200-600V都可以。

多谢,这股东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假如在开机以后发现喇叭开路,是应该先关机,还是先接上喇叭?

发现没有接喇叭立即关机。

网友:
千万别动电路有高压,立即断电。

网友:
输出4欧端串一个差不多4欧左右的大功率电阻不行吗,一直这么操作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和喇叭阻值一样的电阻做负载呢?至于说输出变压器空载会烧输出牛,主要是输出变压器绝缘没做好的缘故。我调试机子的时候好几次 输出变压器空载,这时喇叭不响输出牛响,都没事。

网友F:
这里有个前提,  烧牛的情况下是输入了信号, 你们做的几瓦的单端, 几十瓦的推挽, 又加了大环路负反馈. 根本不存在会烧牛的情况.

静态调试时烧什么输出牛?.

网友:
如果输出牛次级加电阻,大了不中用,小了降低输出到喇叭的功率,显然不实用。
若就是要做一台不怕断开喇叭的胆机,至少有两种方案:
一是如所谓定压功放那样弄反馈把输出电压控制在不会烧牛的范围,输出控制到一定电压也就控制了输入;
二是牛做得大一些,耐压作得好些,也就是在牛体积和绕制工艺和绝缘措施上做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个前提,  烧牛的情况下是输入了信号, 你们做的几瓦的单端, 几十瓦的推挽, 又加了大环路负反馈. 根本 ...

态净确实不烧机,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不会烧。一次我推挽未接输入和输出开机2小时多,只有电源变稍热,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制作一个继电器切换电路,当检测到喇叭开路时继电器动作把8欧电阻并接在输出变8欧端子上。

接那么小的电阻和继电器的控制比较麻烦,而且弄不好会出现继电器通断循环。
一个整流桥的正负极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接适当的稳压管,整流桥接交流的两条腿串联一枚适当的电阻接在输出上,当断开喇叭输出电压较高时,稳压管起了作用,三极管导通,这十的整流桥也相当于接在输出上的电阻,而且这个电阻随着输出电压增大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