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UC3854用于300v升压至400v 是否可做12v升压至12v+

楼主(2020-08-27):
哪位有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
呵呵!为了适应220伏交流电压它工作电压设计15伏难道还另设一个升压电路给它供电吗?

网友:
UC3854的额定工作电压22V,用12V供电可能不行,我没有用过的哦,行不行别骂我。

网友:
它的前级是个功率因数矫正器,不是稳压电源,如果只是12伏输入用它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网上的很多1车载电源就是用UC38系统做的吧。我买过,可以输出较大功率,有100W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 指导!明白了

网友:
12V升压还是用3843或者3845吧,比较常用的还是494和3525,3854是功率校正用的不是DC-DC的

网友:
可以的,电源启动后再由电感或变压器附组提供大于12V的电压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ups用它240v升到7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