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管交流点灯底噪消除电路

楼主(2020-08-27):
摘自原文,如有侵权,提示删帖( 看图简言之,就是输出端并一组电压上去,有空对我的FD71单端试试看。)
直热型电子管交流点灯底噪控制装置,它包括交流绕组、全波整流器、滤波电容、可调电位器、固定电阻和输出端;所述交流绕组与桥式全波整流器的交流输入端连接;所述可调电位器、固定电阻和输出绕组串联组成分压网络;所述滤波电容与分压网络的并联电路与桥式全波整流器直流正负输出端连接。

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灯丝交流点灯的热交变为产生这一特定噪音的根源,采用的针对性解决方案使直热型电子管交流点灯底噪得以有效控制,采用经过对正弦波在相位匹配后进行全波整流,并取适当数值的滤波电容,模拟灯丝材料的热惰性造成的灯丝热交变与工频全波整流信号的相位滞后偏移,提高噪音抵消效果,理论上可以实现零噪音控制,采用的降噪方案概念清晰,效果确切,方法简单,成本低,在直热型电子管交流点灯底噪控制领域具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针对目前该领域底噪控制的边缘技术而言,纠其本质原因,从根本上解决了直热型电子管交流点灯的底噪问题,使胆机行业在音色音质的表现上具有突出的进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网友:
没看明白,就是独立一组绕组整流滤波之后通过调整电位器加在输出牛次级这样可以抵消功率管灯丝带来的交流声?相位相同还是相反?为什么用12V?针对其他不同灯丝电压不同的管子这个12V也可以通用?

网友A:
其实多此一举!放一只稳压二极管就马上降到毫伏级,由于稳压管只有3v的,因些再串两只1N4001降1.4伏即行,可再滤波到微伏级。

网友B:
楼主试验了吗?有没有效果?

网友:
捡波管用做整流不可取。因为捡波管电流太小10--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验了吗?有没有效果?

不知道电压多少合适,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多此一举!放一只稳压二极管就马上降到毫伏级,由于稳压管只有3v的,因些再串两只1N4001降1.4伏即行, ...

他的可调5K应该是调压的目的,可能是调到一定数值,达到一种平衡吧

网友:
加个直流,调整磁滞曲线?

网友(2022-11-23):
这操作真的管用?

网友:
我感觉这样接输出牛电流会加大,可不可以整流滤波后串接个电容,这样可以去除直流成分,去掉输出牛的直流电流。

网友:
主动降噪耳塞机是类似这样的思路,把信号中的规律干扰成分提取出来,移项180°后再和原信号一起送到耳机,我坐飞机时用过,确实有一点效果,无规则噪声不容易抵消。胆机交流噪声应该是50Hz\100Hz,应该可以抵消。
但楼主转发的资料里,喇叭应该有直流成分了把?另外与交流灯丝中点接地相比是不是更有效呢?
另外,如果原电路有喇叭取出的负反馈,那么这个方法应该不能用,因为负负得正,必然自激吧?

网友:
在输出牛的次级加个直流会不会直接秒杀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