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P4故障咨询

楼主(2020-08-27):
请大侠看看,我的一个美的变频空调大概10年了,突然报P4故障,  我也找空调师傅来看了,他用钳表看电流,看了几分钟,给我说压缩机坏了.....要大概8,9百,我想问问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只是怀疑,就简单测下电流就能判断压缩机坏了,主机板也不测.....

网友:
应该不是压缩机,赚钱的套路罢了,可百度看下大致故障部位

网友:
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p4的4种解决方法与p4故障原因解说:
故障原因:室内蒸发器保护关压缩机,E2T2传感器故障。
故障现象:显示p4故障代码,空调出现不工作,不启动现象。
故障解决:
1: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真的能检测温度,可以使用体温计测量是否与温度传感器检测的温度一致,如果不一致,更换传感器。
2:检查温度传感器线缆是否老化,如果老化请更换线缆。
3:使用万用表检测主板上的温度信号是否能接收,并且以上2条都没有问题的话,如果不能建议更换主板。

度来的

网友:
以前听厂家的维修人员说,多数情况是传感器连接线接触不良或传感器相关电路问题,轻者重新插线解决接触不良问题就行,重者换控制板。

网友:
一般应该先验证传感器。压缩机坏没坏,有经验的师傅能听出来。
换压缩机不便宜,估计也是个二手的。

网友:
压缩机不会轻易坏的,
看电流几十秒就能确定压机的问题,而看几分钟才能定的,大多是蒸发器、散热器脏堵、管道内脏赌冰堵。

网友:
P4 是直流变频压缩机位置保护  空调师傅怀疑是对的

网友:
型号是什么?

楼主:
银河E180  这个机器名头挺响的....谁知道第一个坏的空调就是他....

楼主:
我看看人家判断空调故障,有看电路板的,有测压缩机压力的,  这个看看电流就说坏了,我有点不甘心.......

楼主:
比如,电路板坏了,他不去驱动压缩机运转, 你看电流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买台美的变频柜机也不到四千,用了十年机器也差不多,修理工说花几百,其实就是提醒楼主别修了,说不定,修好这,那又坏,到时东西两家都烦。我建议,买新的,省心,也许还省电。

楼主:
同意你的看法,是不修了,买个二线的变频挂机1500块够了

楼主:
是不是家电要由耐用品变成消耗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家电要由耐用品变成消耗品了....

应该说是这样的,不然,生产厂家怎么话,鸡地屁上不去阿。你看造根德机就是一例,谁让你造个收音机五十年都用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