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经典——DIY IBM PC/XT兼容计算机Micro 8088》(显卡)

楼主(2020-08-27):
8088仅有8BIT数据总线,所以只能使用8BIT的ISA显卡,淘宝和咸鱼上一个8BIT的显卡已是天价,且好坏不包.

ISA的显卡型号,主要有W868XX系列,CLGD54XX系列,TVGA9000系列,最后决定DIY TVGA9000I-3

原因1:淘宝有大量带板拆机芯片.
原因2:国外爱好者有开源项目可以直接用.
原因3:最大支持SVGA,512K显存,良好的软件和驱动兼容性.

原理图:

成品图:

kicad资料:

Gerber资料:

原理图:

VBIOS:

开源项目资料:
http://www.malinov.com/Home/sergeys-projects/isa-supervga

网友(2021-01-10):
不错!!老主板福音!

网友A:
这个内存芯片只有8根地址线,4根数据线,4片合起来应该也才有512B的显存,512K是不是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芯片只有8根地址线,4根数据线,4片合起来应该也才有512B的显存,512K是不是笔误?

这个是个基础概念问题,SDRAM,为了减少地址线数量,一般是采用行地址+列地址方式来寻址,控制线为RAS,再大一些的sdram还要用上BANK来寻址.

当RAS线为低电平,则“行地址选通器”被选通,地址线A[8:0]表示的地址会被输入到“行地址译码及锁存器”中,作为存储阵列中选定的行地址。
同时,地址线BA[1:0]表示的Bank也被锁存,选中了要被操作的Bank号(如果有BANK的话);
接着控制CAS线为低电平,“列地址选通器”被选通,地址线A[8:0]表示的地址会被锁存到“列地址译码器”中作为列地址,完成寻址过程。

所以mt4c4256,为256K*4bit ,4片总共 512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基础概念问题,SDRAM,为了减少地址线数量,一般是采用行地址+列地址方式来寻址,控制线为RAS,再大一 ...

理解为用控制总线配合的二次寻址,实现这种寻址方式的程序是写在那片27c256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为用控制总线配合的二次寻址,实现这种寻址方式的程序是写在那片27c256里面吗?

不是用控制总线的二次寻址,而是由DRAM总线控制器自行产生时序,27c256里面是显卡的BIOS.

网友:
好家伙isa显卡。
但是主芯片不好找吧。

楼主:
某宝有大量带板拆机芯片

网友:
家里阁楼上还有块 trident 9000 的ISA显卡,512K显存,不过不是短卡,是这种长的,图是百度来的,看个长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