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否作为长期数据储存

楼主(2020-08-27):
现在 DIY 那种大容量,使用手机闪存制作的U盘,所以想问一下,能否作为数据长期储存。谢谢

补充内容 (2020-9-7 15:35):
更新 U盘,不可靠。我记得用EMCC 做的U盘 64G 差不多存满了,封存2 年左右,前几天一看 还有空2,30G ,再一看 里面有女孩存过资料,看来她的动过的U盘,我就问她有没有删过资料,她说,不过这么时间过去。

补充内容 (2020-9-7 15:36):
如果我记错,女孩没有删过,那里面视频资料丢了。

补充内容 (2020-9-7 15:37):
如果我没记错,女孩没有删过,那里面视频资料丢了。

网友A:
我是用多块大容量硬盘相互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以?任何介质作为存储,都需要定期刷新的。也都有一定使用寿命的,除非是CD之类的,相对存储时间长 ...

长期储存,就就是长期封存,不通电了。可能不行。如封存10-20年,拿出来可能U盘坏了

网友:
原理上来说可以,但是得看保存环境,多数情况下的数据丢失都是因为保存不当造成的。

网友:
不能,U盘、固态硬盘长期不通电会丢数据,一般3个月

网友:
我U盘一年没用了,东西没丢

网友:
只要质量过硬就可以,比刻光盘方便许多。

网友:
需要定期通电

网友:
我个人感觉u盘保存20年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要保证U盘不受潮电路不腐蚀。其实还是磁硬盘保存数据最好的

网友:
slc的号称10年,问题不大,过几年备份下数据应该不会有问题,但现在的TLC,甚至QLC,特别是用的多的,不建议作长期数据储存。

网友:
质量好的应该行,质量差的就是SD卡加读卡器,动不动数据就丢失了,我手头坏了四个了。都是软封块

网友:
电可擦除数据保存与磁可擦除从理论上来讲明显是劣势的,不可避免的拴锁机制总会产生电子迁移现象,时间是个概念,从而导致1/0读取数值失效。当然晶圆纯度和封装防护比较理想的话是可以达到50年100年的,应该搜一下国外的数据,不过那都是实验室数据,毕竟闪存诞生没有那么久。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个便宜硬盘冷备份。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B:
国家图书馆里的存储资料也要定期刷新的,这叫做资料保养和维护。

档案馆,电视台等,一些特殊部门长期保存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 目前都是用磁带存储的,世界各国也都如此。

网友:
1-2年一般没问题,再长难说

网友:
有时手机取下电池存放很久,也许就开不出来了

网友:
以前我有个U盘,数据两年之后自动不见了

网友C:
以前看到报道,美国人送到外星上去的地球资料(幻想是给外星人读的)是用激光刻写到石英玻璃上的盘片,这样只要不打碎这个盘片是属于永久保存了。就像古代人刻在岩石上的文字。

网友:
优盘加网盘,双保险

网友:
定期刷新吧,估计还不如刻盘保险

网友:
这样使用是有违U盘发明的初衷的。这玩意开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数据的转存,而不是保存。在所有存储介质中,U盘的可靠性是最差的。说个最简单的,个头太小,容易丢失。

网友:
长期的绝对不行,无论PN结势垒还是浮栅结构,最终总会因电子迁移产生的隧道效应而存储失效,只能以定期刷新来保持;这个定期的长度不要超过一年。

网友:
血的教训,做双备份较好,定期刷新。

网友:
重要的数据,我都是刻到石头上。怕不保险,一般刻3块!特别重要的,刻4块!

网友:
好像还是硬盘来的可靠,TF卡的话大牌子放2年了也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倒不是U盘能不能保存这么久,是我多久会把它弄丢

网友:
我的U盘就坏了 插电脑上不动它 自己就坏了 128G呀 日了鬼了

网友:
U盘建议还是暂时存储转移使用吧,长期存储选移动硬盘之类备份。

网友:
看见了这贴子,我拿出2004年买的“南方高科”彩屏拍照手机,电池充电后,还能开机,可以看到里面的照片,10多年没动过了,2 块电池,只有一块能用一会!

网友: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待你这个问题,属于判断题:能还是不能的回答
判断的依据是对比,NAND的存储寿命特性是已知的,要做这个判断,就需要看看你的标杆是什么了
对照条件是长期,那么问题就聚焦到这个长期的度量问题了,长期究竟是多长?

网友:
附近来次强闪电没有屏蔽的芯片是否会受影响

网友(2020-11-17):
买好点的CD光盘,同份资料多刻几张。另一办法就是买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到报道,美国人送到外星上去的地球资料(幻想是给外星人读的)是用激光刻写到石英玻璃上的盘片,这样 ...

好像是镀金盘。。。

网友:
长期存储建议还是用移动硬盘或者档案级的存储光盘吧。

网友(2020-12-19):
不行,基本上除了磁珠和磁盘,其他都可能因为物理或电磁问题丢失数据(不是损坏)

网友:
用U盘保存重要资料,很不安全、不可靠!还不如磁盘呢!

网友D:
emmc寿命长一点.重要资料应该多备份几个U盘或者存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c寿命长一点.重要资料应该多备份几个U盘或者存云盘

emmc寿命长一点---我的之前手机 就是EMMC  ,也坏了 用3年左右吧

网友:
优盘是用来中转文件的,可靠性不高。

网友:
存东西建议用机械硬盘相对可靠,U盘有种玩具的感觉。

网友(2021-01-21):
U盘这个最好不要作为长期保存数据来用,容易失效,光盘也是一样。目前来说最稳定的要算是以“磁”来作为存储,像磁带机、机械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多块大容量硬盘相互备份

备份方法是对拷,用电脑的复制粘贴命令还是工具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备份方法是对拷,用电脑的复制粘贴命令还是工具软件?

都有呢

紫薯紫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呢

紫薯紫薯

如果用工具软件,你用哪个?

网友:
时间长了,存储的文件就是不丢失,有时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算一算各种储存方案的利弊,居然还是蓝光光盘最好。U盘和固态硬盘需要定期通电,硬盘怕震动而且也需要定期通电只是通电周期长些,只有光盘是实打实的物理凹坑烧蚀,只受到镀膜半衰期的影响。想想八十年代的CD,到现在依然正常读取,30多年来储存载体换了好几茬,光盘依然是最抗造的,真是没想到
我的建议是两步走:自己刻录一份蓝光光盘(现在一张盘已经超过512G了),然后买百度网盘一份空间再备份一份。绝对可靠。我现在就是百度网盘超级会员外加10T付费扩容。扩容费用是一次性的,即使空间到期,也只是不能继续上传,下载和浏览还是正常的,不会删除文件。我算了以下账目,一年也就二百来块钱,占用了百度公司的10T储存空间,这个已经完全划得来了。如果你是一次性上传的话就更划得来了,因为你只支付第一年的购买费用即可,也就是不到不到一千块钱,永久性买下了百度公司的10T空间的储存、读取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sync      fastcopy

多谢支持和帮助,freesync还未用过。

网友(2021-05-02):
感觉不行,U盘也叫做闪存,只是临时储存用的,要长期保存建议用硬盘或磁带

网友:
应该多拷贝几个U盘

网友:
重要的文件我有几个备份,另外为保安全要放在云盘,要花钱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