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高清电视的困惑

楼主(2020-08-27):
     现在的高清电视机几乎都取消了S输入端子,那S-VHS录像机,DVDS输出端子怎么办?甚是困惑。

网友A:
都HDMI了
S端子就是鸡肋了,取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HDMI了
S端子就是鸡肋了,取消正常。

     S端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如PDP与OLED的差别,PDP调整好了差别很小,但调整好PDP是需要技巧的。

网友B:
HDMI2.0了  4K都支持了  之前的高清是什么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2.0了  4K都支持了  之前的高清是什么分辨率

     你看过好的S-录像机、DVD机S端子输出的图像吗?

网友:
还真没看过S端子输出的图像 有啥优势 和现在4K 相比  请教坛友

网友:
可以买一个转换器来接。

网友:
输入端口性能递增顺序:AV端子→S端子→色差分量端子→MDMI端子,其中色差分量端子最高支持1080P,MDMI(2.0)端子支持4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过好的S-录像机、DVD机S端子输出的图像吗?

S端子将视频的亮度和色度分离传输,也是属于模拟信号
早期模拟视频最高分辨率PAL制式下也就576P吧
S端子能传输的最高分辨率查资料也就720P
连1366*768都达不到,更别说现在普及的1080P了(1920*1080)。

网友:
现在的高清电视机除了HDMI接口还有Y Pb Pr 输入端子和AV端子,S端子在HDMI还没出来时就是鸡肋,没有Y U V色差端子好用。现在的高清电视你用AV输入的视频真的有点惨不忍睹。小屏幕还好点。

网友:
模拟转数字,高清,都是都是忽悠,为了局部利益影响了整体发展。可笑的是绝大多数用户收看的都是数字信号转为模拟信号。浪费金钱和资源。通俗的说法是买了高档DVD播放机,放的是VCD片。

网友:
录像带和LD属于不失真播放设备当时实际效果 不管是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 到200英寸投影仪 都没有明显播失真  即使现在用液晶电视机播放效果也十分出色 电视用过 东芝42英寸火箭炮  夏普48英寸电视 索尼50寸4K电视  LG 65英寸4K电视机  接口是AV口
  录像机是夏普K88  LD机是索尼V9K
VCD就不行了 最佳效果撑死了25英寸电视机效果 即使 当时修当时搞来一台28英寸松下画王电视机 效果立马直线下降 调场 行 部分只能用电视信号测试录像带配合录像机调
后期诞生的的DVD算是扳回一局  玩过第一批DVD机 松下的 里面DVD还有专门保护壳 跟MD碟片一样

网友:
好吧
AV端子的最高支持320线
S端子最高最高支持520线
色差支持1080线
HDMI支持4K
DP支持8K

网友:
除了AV好像没玩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