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固定煤气管道的卡子

楼主(2020-08-27):
不知道这个内容的帖子到底该发在哪里,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女儿搬新家了,煤气公司安装完输气管道后,对厨房墙面的软管没有进行固定,那段软管翘在空中有些地方离墙面有十几厘米,很碍事,为了将它们服服贴贴地固定在墙面,我特地制作了几个卡子。
  用游标卡尺测量煤气软管的直径为15mm,根据软管与墙面的关系,设计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卡子。
  1、沿墙角走向的:

  设软管直径为D,则D=15mm,所需要的材料长度L(红色为圆弧部分,兰色为直线部分)为:

  为加工方便,取整数为60mm。
  2、沿墙平面走向的:

  所需要的材料长度L为:

  为加工方便,取整数为70mm。
  两种卡子的宽度均为15mm,用废旧材料进行加工,每种卡子制作两个,一共4个。

  安装情况:

  由于墙面贴的是地砖,很硬,电钻钻起来费劲,所以下面的卡子只安装了一个。

网友A:
墙砖太硬,不好钻孔,可以用免钉胶来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砖太硬,不好钻孔,可以用免钉胶来粘。

谢谢回复!
我开始用双面胶来粘,可能是质量不好,粘不稳,后来才改用卡子来固定。

网友:
应该是个有心人,这点小事也爱琢磨的。

网友A:
记得前段时间,有坛友发帖,说是用热熔胶在瓷砖上粘东西都非常牢固,以至于到拆时都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前段时间,有坛友发帖,说是用热熔胶在瓷砖上粘东西都非常牢固,以至于到拆时都很费劲。

是的,我家网线,电线就是这样操作的,比卡子省事,靠住90度角,角里面用热熔胶灌满,不能省。如果是水管,瓷砖先用砂纸打毛,用吹风机加热一下(夏天也需要加热)如果想美观一些,管子外可以弄个贴纸,像这样的铁卡子很牢固,但只能在隐蔽的地方,其实九十度角的地方最好是用PVC管,用切割机切成长条在管子外面贴起来,即美观又牢固,也好搞卫生管理。

网友:
买几个专业卡子安装多好呀还好看、

网友:
上矿坛的兄弟们除了玩电子外,普遍手都很巧,头脑聪明,遇到困难能想出办法

网友:
做得好,值得学习,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子做的美观实用,牢固,疑惑的是燃气管道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厨房煤气灶下的柜子里,而要绕来绕去破坏了装修 ...

橱柜右边那堵墙是烟囱,煤气管过不去,只能这样绕。

网友C:
墙砖上先贴胶带纸再钻孔很容易,不打滑还不容易打碎墙砖

网友:
手巧外加家什妙,DIY的漂亮

网友D:
牛刀杀鸡,一、二图都去掉一部分,留一颗螺丝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砖上先贴胶带纸再钻孔很容易,不打滑还不容易打碎墙砖

谢谢你的好办法,今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刀杀鸡,一、二图都去掉一部分,留一颗螺丝足矣。

你这个办法好,真没有想到,犯傻了。

网友E:
有16毫米的电线钢钉卖,可以把钢钉改为螺钉,比自己做省事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6毫米的电线钢钉卖,可以把钢钉改为螺钉,比自己做省事好看。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先买点放家里,慢慢用。

网友:
老哥真有决心,这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