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低WINXP系统,360N6 Lite手机是不是就不能用9008端口ROOT ?

楼主(2020-08-2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想对360N6 Lite手机ROOT, 删除一些手机中预装的原厂软件,节省手机空间,能让我自己自由安装软件
在 网上搜相关知识, 看到有人说, 在移动叔叔论坛有讲如何ROOT这种手机,
我看了一下, 有说,手机的9008端口必须用64位电脑刷机,

我电脑配置很低,装的是WINXP系统,是不是就不能用9008端口ROOT手机?

如果 用9008端口ROOT手机 ,对电脑硬件要求很高,必须用64位电脑,必须用WIN7旗舰版以上的系统,那我就只好放弃ROOT 手机了。

我手机是360N6 Lite  ,安卓7.1,   058版本,是否要降低到043版本,才能ROOT?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360N6 Lite手机ROOT, 的相关资料, 在360官方论坛→版块 › 360手机 › 360手机N6Lite→      7.1系统root教程
                                             在360官方论坛→版块 › 360手机 › 360手机N6Lite→    360N6Lite怎么卸载系统自带软件?

    移动叔叔论坛→       N6L最详细刷 Recovery 和 Root 教程 每一步都含图

视频网站 B站 →  【老孙IT原创】01 360 N6Lite手机卡刷降级到安卓7.1.1官方058版本的方法
【老孙IT原创】02 360 N6Lite手不拆机短接进9008模式 线刷低版本043版本的

网友:
你可以装个win764,当然会很慢,但不代表不能用,刷完再换回xp

网友:
请试试win7 32系统。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9008驱动分32位和64位2个版本,如果下载到的是64位版,只能64位系统

网友:
root只需要刷入第三方的fastboot,再刷root包就行

网友:
xp兼容性更好,当然要找到对应的驱动,如果只能找到win7的,就只能用win7的系统

网友:
win7有精简版,低配置电脑可以玩

网友:
ATOM的都可以装win7,试下精简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