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日频收录机改频可能性的研讨

楼主(2020-08-28):
近期购得一台索尼CD收录机CFD-900,日电日频,经一番打理后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该机FM收音范围76-90MHz,此外还能接收V/U频段的电视伴音。FM波段可以步进调节频率,但电视伴音频段的频率都已事先固化无法改改,显示屏不显示频率,只显示1ch、2ch等频道数。
虽然76-90可以完美接收,但希望90-108的节目能在VHF频段接收,目前当地的107.8MHz恰落在好在3ch,接收效果很好。
如能重新设定频率,令1ch-12ch为当地FM电台频率,就全覆盖了。
收音板主要的芯片有CXA1238S(AM/FM)、B565C(NEC产,功能不明)、BA1407AL(日本国内TV伴音接收)。
不知这种改动是否可行。

网友:
只要是日本本土使用的数显便携机,全世界OK

楼主:
CXA1238S负责76-90MHz的FM接收,BA1407AL负责TV伴音解码,我看到有高频头,这应该是V/U频段专用的吧,因为CXA1238应该不需要外部高频头了,所以与VHF接收相关的可能就是B565C,但苦于查不到资料,无从下手。如改CXA1238S,则又涉及到频率显示问题,可能不如借用VHF方便。

网友:
1238是全频段的,看人家改频,是把一个线圈拆几圈就好了。

网友:
一个中国产的电视、收音小机。到日本可接收到当地数字电视。(国内还未有吧)。
但在中国只收到am台,fm76/90没有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