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套V H F,U H F天线输入连接器。

楼主(2020-08-28):
  制作一套V H F,U H F天线输入连接器。老式配件十分难买,多数无货。无奈之下利用旧东西拼凑一下,也行。老东西质量还不错,尤其是绝缘还未老化,再有二三十年也没问题。

网友(2020-10-06):
现在的电视台应该早淘汰射频信号了吧?

网友A:
,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孩,

在夏天的中午下午,, VHF 的1-5 频道 ,经常能接收到一些镜外台,偶尔还有中文台..

节目信号很强,可比当地的差转台,都不用接室内天线~
就是时而干扰严重,一个频道混有多个台的信号,声音图像飘来飘去~
到了傍晚信号几乎就没了..

大家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电源,这是射频阻抗,平衡不平衡变换用的。

地面波天线应该有用
误会了。因为没电源所以没用上板子,连带这个也没用上
这几个还是买电视机时带的,没扔。

网友(2020-08-29):
在全频道电视机中,共用一根鞭状天线来接收VHF和UHF电视信号时,通常采用75欧不平衡输入式。这时在天线和调谐器之间需插入一个的U/V频率分隔滤波器,它把共用天线同时接收下来的U、V电视信号分开,使U信号只能由电容支路通过,送往UHF调谐器,V信号只能由电感支路通过,送往ⅤHF调谐器。
当采用300欧平衡输入时,常常用两个独立的天线分别接收VHF和UHF电视信号。因此不必采用频率分隔滤波器。就是您自制的这种。U头可以直接连接环形天线。

现在这些东西的确不好找,你还对此下工夫,执着精神可嘉

网友:
你制作的是300/75欧高频头信号输入"天线阻抗变换器”它是安装在后壳拉杆天线附近连接到两孔天线插孔(如你的下图所示接到V头的输入)。变换器有双孔磁芯也可以自制。

网友:
模拟信号都快没了,这个还有啥用

网友B:
这个转换的倒还留着2个,地面波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换的倒还留着2个,地面波有用?

不论什么波,只要在特性范围内都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论什么波,只要在特性范围内都有用

上次在这坛友处搞了几个板子还没用上--要从别的机子上拆电源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这坛友处搞了几个板子还没用上--要从别的机子上拆电源换上了

这不是电源,这是射频阻抗,平衡不平衡变换用的。

楼主(2020-10-06):
引用 网友A:
,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孩,

在夏天的中午下午,, VHF 的1-5 频道 ,经常能接收到一些镜外台,偶尔还有中文台. ...

是不是,大气的散射,引起的电波反射,特定时段,电离层作用?供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大气的散射,引起的电波反射,特定时段,电离层作用?供讨论。

猜测也是,以前在网上看过有人类似的讨论.

印象中只在夏天(或许是只有暑假才有时间看电视呀)偶尔碰到,
集中在1~5频道, 6~12好像没碰过.
一般是白天近中午到傍晚,晚上是绝对没遇到过,

难道遇到这情况的人很少吗?
已经很久不接触模拟电视了,不知现在还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也是,以前在网上看过有人类似的讨论.

以前《无线电与电视》刊登了《电视和调频广播的远距离接受》,一文中有此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