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耐用的数字表

楼主(2020-08-28):
       今年家电维修日益萎缩,收入捉襟见肘,无奈改行去当电工,厂子配了块深圳福益830表,电阻档还可以,交流电压档不准,测380伏电压,仪表柜显示405伏,万用表显示356伏,差了近40伏,后来一次测量220伏,表笔误插10A档,一声爆响,表啥显示都没了,号称全保护也失灵了,后来又买块福泰9205数字表,各档很准,令人满意,当一次测380伏电压时,发现表笔有火花,觉得不该有,电流不大,但显示正常也没在意,过几天又测380伏电压时,一声巨响,表笔烧黑,吓一大跳,仔细看档位表笔都没插错,后来打开发现750伏交流档印刷电路触点和相邻触点碳化,估计上次测量碳化击穿,这次彻底短路了。
      究竟有无一种数字表在测量高电压时比较可靠?磨下的开关片痕迹不会引起爬电?相邻触点也不至于因潮湿击穿?过去只指针表用十几年没事,只是太笨重了,读数花眼看着费劲,不如数字表直观,但数字表又易损,令人头疼,不像指针表烧个电阻完事。这两数字表,都是爆响后无显示了,保护也是心理安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没问题,没有乱动档位,还是表质量次,都是便宜货,几十块钱的东西

我以前就说过很多次,你们八十年代买个指针表要寻常人家半年工资,现在你买个数字表几十块钱顶不顶你一天工资的?然后你说“指针表用十几年没事,数字表又易损,令人头疼,不像指针表烧个电阻完事”,你咋不去用你的指针表最大电流档直接捅 220V,你咋不用你半年工资买个数字表?

网友A:
不管什么表,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我带的徒弟,从来就是教他:每次测量之前,一定要看一眼档位和表笔的位置。谁犯了这种低级错误,就延迟转正!我的徒弟再带出来的徒子徒孙,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再说现在的表,数字表。我对什么“XX仪”,"XX益"之类的数字表总有一种心理障碍,那是廉价的单片机做的,不准也不可靠。
前几年有人注册了ID在本坛极力推崇XX仪的表,我讨厌至极。后来这一类人果然被永久禁言了。
最少也得买优利德或者胜利的吧。

网友:
另外我以前还发过一个 eev 哪个老外评测万用表的截图,楼主那种表,人家老外直接就说,你用那种表,迟早把自己达尔文掉

当时还有很多坛友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老外危言耸听或者哗众取宠,但楼主的经历显然有力证明了这老外的话是对的,如果楼主还坚持买这种货...

再次强调,根据自己的测量场合选择对应 CAT 等级的万用表,不要把自己达尔文掉...

网友:
当电工还是用钳表吧,起码不会发生电流档测电压的情况,最好是交直流两用钳表,

网友:
搞380V系统的啊,建议直接上福禄克117,其它都不推荐。

网友:
好悬没伤人。可要小心了。往往配电盘中一个小火花就烧一大片。
要是挡位错误,电流档去测电压。绝大多数表都是一个大炮哦

网友:
十多年前100块买了两个HD标志的不知是宏大还是宏达,一个修船电时放在启动马达旁马达启动后就不显示了。还一个一直用到去年。放工具包里把档位盘压坏了。用了十多年的表。还是牛屎芯片。坏了心痛了好几天。关键是蜂鸣档只要表笔瞬间接通就有声音。200元买了一个华谊四位半的。蜂鸣档表笔靠上又拿开了都还没有声音。买来了用几次后就在吃灰,万用表关键是不要打错档。你把表笔插20A里面去测强电电源。什么保护都是笑话

网友:
不管是买万用电表,还是买家用电器,记住一个基本原则:买排名一,二,三的品牌货,哪怕是比较便宜的低价型号,也是比较可靠。楼主去x宝买一个几十元的优利德就可以了。

网友:
公司发我1块优利德UT61A,我用了12年了还没坏

网友:
最近运气不好,裸放在桌上用和测试玩的电脑出问题了,刚换好二个CPU供电电解。
昨天中午老婆说楼下客厅的空调送出的风,怎么没有房间里的冷。
我一看出风是室温, 心想压机坏了(第19个年头了)
打开外机顶盖,拿灯一搭电容二端灯泡全亮,电容开路,那压机没事。
拆下电容再确认,电容是开路,马上下单23元买个松下的

当然用表测220也是说明电容开路,
灯泡不亮和表0V都说明电容短路,
有一定的电压或灯泡暗亮说明电容是好的。

如怀疑压机启动绕组是否开路,那灯泡就可串联电容看:全亮电容短路、不亮电容开路,合适的亮度电容OK启动绕组开路
而这时用表的电压档,只要电容不是开路都是220V,无法判断电容短路还是容量不对,而是经常修的人看灯泡亮度就能知道是20、30、40、50微法。
而表的电流档是不敢这么用的。
钳表或许是敢这么用,但在有些地方会使问题更严重,大电流多次试机?
灯泡就没有这些安全问题,
其实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维修开关电源的灯泡大法。

这个是2010年20元实体店买的,

网友B:
很大程度是你是用的问题,测量中不要旋转档位,测量配电设备要使用电工仪表。

网友:
福禄克随便一款就可以,安全有保障,小命要紧啊。

网友:
表不行,表输入端覆铜板线路以及元器件之间应该耐压超一千伏,不应该它们之间放电引发弧光短路。我890B通断档失误测量380伏表咋也不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程度是你是用的问题,测量中不要旋转档位,测量配电设备要使用电工仪表。

测量没问题,没有乱动档位,还是表质量次,都是便宜货,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数字表除非在电流档可能发生爆表,其他档位应该不超过最高测量电压还是安全的吧

网友:
买个福禄克吧15B,电阻档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不会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优利德坏了几块,自从用了福录克想坏都难,稳定可靠耐操安全,二手15B/15B+也就二百来元,用个上十年也没问题。

网友:
测380电压,几十元的万用表就可以,非常耐用

网友:
买一个品牌钳型表吧,电阻电压电流都有。100来块钱的事。830,890,9025什么的也就20来块钱一个。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117,准,快,稳

网友:
买个电工级的表,别买电子级的

网友:
直接把电流挡的插口用胶带封上,电工没必要用电流挡,测电流用钳表。

网友:
我的UINT弄错量程烧了一回,后来换了保险丝,电压都量不准了.以后我就经常用830B了,烧一个换新的。

网友:
电工,你就用ut201,便宜耐用,65元左右,自动挡位,自动关机功能,省电,7号电池2个,用一年不用买,测量交流电流方便,一般电工够用了。

网友C:
偶尔烧表,纯属意外,连续烧表,就得琢磨一下了……
380V的电,便宜的表不行?这个论调不赞同!

网友:
工厂干强电维修工, 起码日置,有款有1500V档位的

再差再差也得是UT吧

当年干机床设备等维修电工时, 我升请买的MF47是放家里晚上拼装电视机用的。
在厂里也没有借用过他人表,都是用灯泡搞定的,大多时候表玩不过灯泡
380、220、36V,或许是上海不必用表确认。

钳表应该配一个

网友:
强电检测我是不敢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再仔细也会忘记,
拿电流档测380?全保护是指电流档以外的所有档位。

不要小可这灯,不存在忘记引起短路,也会像表和电笔吃虚电的药。
一次测量二种结果,这是表无法超越的

如爬上梯子检查日光灯和LED, 马上能判定是:灯管、整流器、起辉器、恒流源、LED。表能行吗?

网友:
质次价廉的表还是不要买。

网友:
我原来用过一个德国产的数字电压表只有二个档位交直流电压、电阻,非常好用90年代也要500元贵的不得了,可靠,稳定。最后被贼偷了,气死了5个月的工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表,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我带的徒弟,从来就是教他:每次测量之前,一定要看一眼档位和表笔的位 ...

我们上学的时候,烧表、烧仪器、烧单片板,这门课肯定不及格。没办法,那个年代,大学也穷啊。

国产表,优利德和胜利还是过得去的,其他牌子真的算了。何况优利德和胜利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尔烧表,纯属意外,连续烧表,就得琢磨一下了……
380V的电,便宜的表不行?这个论调不赞同!

有些便宜的表的确不行,它的转换开关或者PCB用的是低成本的劣质材料,耐压过不了。
按照行业标准,能够测量交流700V表,在表笔和PCB的任意一个非导电的点之间,必须要承受得起交流1500V的高压经过1分钟而不产生跳火。这种跳火现象是耐压测试仪自动检测出来而不是肉眼看出来的。

网友:
应该把10A档插孔灌注水泥,等它凝固之后再使用,那就彻底避免表笔插错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