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燃气热水器开不了机

楼主(2020-08-28):
昨晚家里的美的燃气热水器突然开不了机,故障为插电显示屏正常显示美的图标,但按开机键无响声无反映不能开机,正常情况拔下插头再插上会有滴一声响,按开机键会有滴响声并且显示屏会显示水温,现在插上插头显示屏只亮美 的图标,无任何响声也不能开机,求懂的大侠支招,谢了!

网友A:
先按住开关键,再插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住开关键,再插电试试~

谢谢,晚上试试

网友:
先检查风压开关,有2个插线,可拨下来,将其短接,看能否开机。

网友:
1.检查显示面板和控制器间的接插件。2.测试变压器输出端电压。(交流12V左右)3.检测全桥质量并确认直流电压大于12V。4.检查7805质量和输出端电压是否5V。

楼主:
检查了风压开关,风压开关为常开状态,拨动开关可以在通断间转换,应该是好的,面板有显示5V应该是有的,插电时长按开机没反应,现在想连开机都开不了,应该不是各行程开关的问题,有可能是控制总程坏了。目前显示屏显示的装态就是以前插电时的状态,以前只需要再按一下开机键屏显就会滴一声然后显示水温,现在是按开机键无反映,完全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风压开关,风压开关为常开状态,拨动开关可以在通断间转换,应该是好的,面板有显示5V应该是有的,插 ...

有电源显示不等于5V电压正确,该电压是供CPU工作的,过高过低都不行,需要打开控制器测量几个关键点电压。
根据描述该机根本就(无法)没有打开。

网友B:
我家用的也是该品牌此类燃气热水器,曾经被重复使用时突然停机故障折腾了几个月,检查结果就是5V电源负载能力下降,改善供电后解决掉。去年曾经出现风压开关故障,调节压力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也是该品牌此类燃气热水器,曾经被重复使用时突然停机故障折腾了几个月,检查结果就是5V电源负载能 ...

死马当活马医,明天拆出控制总程看看。

楼主:
拆开看,这玩意灌了胶,想修也没招了,看来只能整块换了

楼主:
这个7805在也无法测量,在显示板上随便测了一下最高电压只有4V,说不定真可能是5V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这玩意灌了胶,想修也没招了,看来只能整块换了

当时我网络上找到相应型号的控制器在百元左右,不过我还是撬开外壳,完成了元件级维修,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7805在也无法测量,在显示板上随便测了一下最高电压只有4V,说不定真可能是5V电压出了问题

如果5V供电只有4V,CPU肯定不能工作的,我家热水器当时的故障就是开机状态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再次启动后电磁阀动作,CPU就会复位(关机)。原因就是5V供电负载能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V供电只有4V,CPU肯定不能工作的,我家热水器当时的故障就是开机状态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再次 ...

因为为确定显示屏电源脚,所以测了所有脚不同电压中最高只有4V,打算买个新的控制总成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为确定显示屏电源脚,所以测了所有脚不同电压中最高只有4V,打算买个新的控制总成回来试试

先确认一下供电变压器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