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缝纫机电机怎么设置速度

楼主(2020-08-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有元器件坏了吧。打开看看?

网友:
原来用的时候根据车速限制了最高转速。。。

网友:
维修工的做法是换适合的皮带轮

网友:
速度被锁了,能找到说明书就好办。2100转不知道是不是出厂设置,服装厂普通缝纫机一般不会设置这么低的转速,平缝机一般会设置三千多转,锁边机转速一般设置得还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