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制作的电唱机齿轮

楼主(2020-08-28):
小时候制作的电唱机齿轮
那时候,没有卖电唱机的,自己也没见过。只是在上了高中后,物理老师让我帮他办,放广播。这时才接触到电唱机。那是一台宁波航海仪器厂产的四速电唱机。这样才对电唱机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深深的喜爱上了她。暗自想,要是自己也能有一台,该有多好呢!
上高中经常到工厂上劳动课,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也长进不少。毕业后,待业,也有了时间。便鼓捣些喜欢的玩叶儿。其中就有电唱机。
那时用马口铁做外壳,内填铁屑做电机的转子和定子,做直流电动机。木头做唱盘,波段开关做轴承和轴做唱机。搞不到橡胶传动轮,就想到齿轮传动变速。这个齿轮是用捡的号筒喇叭的铝壳敲平,用什锦锉锉成的,做减速用。转是转起来了,但震动太大,闹不成。后来上了班,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四十多年了,其它东西早就失散了!今天开抽屉,居然这个齿轮还在,没丢失,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看起来,小时候的所做所为,真是挻可笑。但又一想,有些幼稚的东西,如果不做,永远不会有过程助力成长。虽然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但敢闯,敢试的勇气,在人们由其是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不能没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失败同样能得到历练,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这个也能自制??楼主高手

网友:
我是弄过录音机皮带,也犯了同样的错。
八七年春天刚到校,花五十块买了校友的一台六节干电池双短波收录机,好象是进口的,喇叭纸盆有约一点五厘米的缝,压带轮掉下来,喇叭线已被弄断,去学校没带烙铁又买不起,拿出去花一块钱焊好,皮带有点松,略变调,将就着听了一学期。
暑假回家,用浆糊和麻纸粘好纸盆,用汽车内胎剪圆片再剪下一圈儿当皮带,那个声音怎么说呢,当时我起了个名字叫飞机立体声。
后来又找了个罐头密封圈,石头和砂纸磨了半天,飞机总算降落了。
其实我磨的那个皮袋也不十分均匀,但人家那个主导轴上的轮子又重又大,稳定性好,所以皮带差不多就能正常工作。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话说卖给我收录机的校友脑袋略有问题,据不确切消息,他爱听张蔷的歌,不仅用大头上的耳朵听,还用小头顶着听,绝对的超级粉丝呀!那个纸盆上的窟窿......

网友A:
文革后期,队长专程跑隔壁县去买来一台电唱机,早上放样板戏并开会等人。来回化了一天时间,兴致勃勃回来试机,一片噪音,队长急的抓耳挠腮,颈脖子通红。结果到我家去请我来处理。其实我啥也不会,只是跟读高中的发小后面学了一点无线电,用自己平时节省的九块钱,买来一个当兵的哥哥带回的正常使用的好三管机,拆开改成再生单管机,用胭脂粉的小铁盒,用铁片绕上线圈,做成耳机,仅此而已。结果我反复观察,没有任何问题,地线是用自攻螺丝和底板连在一起的,由于一路颠簸,地线脱离了机芯而产生了噪音。在众目睽睽之下,接通地线,登时悦耳的京剧样板戏惹得小孩一片欢腾,从此:我成了队里音响电器保管员.........

网友:
这么久远的东西,楼主还保存得不错呀!

网友B:
电唱机摩擦传动因噪音大都不行还齿轮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唱机摩擦传动因噪音大都不行还齿轮传动。

用鸡毛管当轴承,白胶布剪细条慢慢盘一个轮子,磨平收尾处,或许这样能将就?应该至少要比齿轮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当时不懂的东西很多,就是瞎鼓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革后期,队长专程跑隔壁县去买来一台电唱机,早上放样板戏并开会等人。来回化了一天时间,兴致勃勃回来试 ...

敢作敢为,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