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互联网,汽车上的5大油液,你知道几个?该多久更换一次呢?

楼主(2020-08-29):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都已购买了车辆,来作为日常外出时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日常使用中,汽车保养少不了,但是很多汽车小白即使会开车,但对发动机里面的线路、要添加的油液等等一概不知,这些常识都不懂的话,对日后保养汽车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么究竟汽车里面都有哪些油液要注意的呢?今天星仔给你好好普及一下!

机油

机油,全称为发动机润滑油,又被称为汽车的“血液”,可见其重要性。它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减震缓冲等作用。机油按照其基础油可分为矿物油和合成油,合成油又分为半合成和全合成,矿物基础油运用广泛,合成基础油炼制精良。

一般使用矿物质机油更换周期为五千到八千公里或6个月换一次。如果是半合成机油的话,在七千五到一万公里换比较合适,或者是一年换一次也可以,全合成机油则要长一些,一万到一万五千公里换一次比较合适。

制动液

也叫刹车液或者刹车油,是汽车制动系统的液压介质,因为液体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从总泵输出的压力会通过制动液直接传递至分泵之中,具有传递能量、散热、防腐防锈以及润滑四大作用。制动液是关乎着驾驶安全的,但是它的更换时间比较长,一般为2年或者4万公里。

防冻液

防冻液由水、防冻剂、添加剂三部分组成,按防冻剂成分不同一般可分为乙醇型、甘油型、乙二醇型这三种冷却液。防冻液,能使发动机以正常工作温度运转,冬天可以避免冷却液冻结,夏天可以防止锅炉开锅,对散热器和气缸有重要保护作用,全年都要使用。更换周期:1.防冻液的使用年限为2-3年或10万公里,2.保质期内每隔半年都需要检查液面高度,补足至正常范围。3.在过期前彻底更换一次防冻液。

一般的更换周期为3-5年或者10公里。且每个半年需要检查液面高度,及时补充。注意!不同品牌的冷冻液不能混合使用。

变速箱油

很多朋友容易忽略这类油液的更换,要知道变速箱的正常运行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变速箱选用的油液成分不同,切记不可混用。手动最好能够6-8万公里更换一次,自动最好8-10公里更换一次。

助力转向油与刹车油类似,起到传递转向力的作用,从而减轻驾驶员的转向劳动强度。汽车的助力转向系统分为三类:机械式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前两类需要添加助力转向油并定期更换,第三种则不需要。

冷却液

冷却液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使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就是给发动机降温的。

助力油

助力油的作用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打方向时的阻力,致使我们打方向更轻松一些。它的更换周期是3年6万公里更换,助力油时间久了不利于助力泵的正常工作,严重时会导致助力泵损坏。助力油的油壶盖带有油尺,MIN这条线代表就是液面的最低限,MAX代表的是液面的最高限。正常液面处于这两条线中间就可以的,最高不可高于MAX这条线,最低不能低于MIN这条线。

网友:
超过65了,与汽车驾驶,绝缘!

网友:
科普帖不错,写得比较忠恳!
最看不惯的是把自己的车当做艺术品.一点脏都要擦半天.天天洗得都耀眼.这样活得累不累,汽车就相当于以前的骡子.马之类.只要给他吃饱,把我带到目的地就行了.外表这么注重的人活得真是太累了(这句话只是我自己的观点.望大家不要海涵)

网友:
说明书上说,手动变速箱油终生不用换。日产汽车公司

网友:
“一般的更换周期为3-5年或者10公里。且每个半年需要检查液面高度,及时补充。注意!不同品牌的冷冻液不能混合使用。”

特别服气这句话:出门的话,要准备足量的“冷冻液”,随时停车更换!

网友A:
防冻液和冷却液有什么区别?听说过以前水箱加水的,现在都加防冻液,我把我的车发动机室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冷却液加注口。

网友:
我的8年了,除机油外,其他的几个“油”和“液”都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冻液和冷却液有什么区别?听说过以前水箱加水的,现在都加防冻液,我把我的车发动机室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 ...

底朝天,从底下找哪能找着?

网友:
好,现在正准备自己加

网友:
有一次听加油站的说冷冻液只要颜色对就行,有红蓝两种。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冷却液和防冻液不是一种液体吗?好像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机油和制动液不应设置固定的更换时间,4S店应该每月免费上门或邮寄检查一次,防止提前变质发生事故,也防止提前更换造成损失。

网友:
补充防冻液其实连颜色都不用看,颜色只是一种警示色,与防冻液成份没有半毛钱关系。就像种子包衣剂上的红、绿一样,提醒这是有毒的东西

网友:
冷却液在北方必须要用防冻液,南方可以加水箱宝或者纯水,红绿颜色只是醒目提示的作用,有点防冻液里面加有荧光剂,查漏的时候用。
油水还是得定期保养更换,刹车油会溶于水,时间长会失效,还会导致刹车分泵生锈。机油不按时更换会变质,润滑效果不好,发动机还会积碳。转向助力油长时间使用会变黑,也会变质,定期更换对方向机助力泵有好处,更换后打方向会轻快。变速箱油分自动变速箱和收动变速箱,自动变速箱的油也是要更换的,一般的车主是不会考虑换这油的,几万公里下来油其实也会黑,里面有金属粉屑,太脏了会影响电磁阀跳档,和动力传输,长期未换的清洗换油后车会感觉有力。手动箱子,油也要定期更换,科员保护变速齿轮和容易挂档。还有如果是硬轴的越野车,前后桥牙包里的差速器齿轮油液要定期更换保养。
一句话油是有寿命的,长期会失效,及时更换可以提高这些部件的寿命和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