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5V的五号充电电池是否靠谱

楼主(2020-08-29):
如题,在某宝上看到这种可以直接插着充电的锂离子电池,有没有人用过?是否靠谱?
看了一些知名品牌,五号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电压一般在3.2V,一些不常见品牌却能做到1.5v,不知是否靠谱,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A:
那个小电路板,把4.2或3.2伏电压变换成1.5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电路板,把4.2或3.2伏电压变换成1.5伏输出。

原来是这个原理啊
这个降压的过充中,肯定伴随着能量的损失
难怪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是加了个降压电路而已

受教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谁使用谁知道。

网友:
我公司专业做这个4.2V锂电降压到1.5V输出,给锂电充电管理IC集成一起的电池,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
这玩意用起来肯定会突然断电,有点不习惯。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如何!淘宝上曾经见过

网友:
拓展。
把锂电池当做常规的7号、5号电池用,适用于一些老电器。
价格稍贵,但容量大增,还可充电多次重复使用。很好的替代品。

网友:
我买过当时20多一节,非常不靠谱,也不耐用

网友:
买了一个放在蓝牙鼠标上用,觉得还不如普通电池,续航时间不够,而且还看不了剩余电量,说没电就没电,连个提示都没有

网友C:
不要人云亦云,自己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用老眼光看待,1.5v恒流5/7号锂电池技术已经成熟,不漏液、容量高、1.5恒流、千次充电等性能远超干电池,唯一缺点是成本还没降下来,普遍在20元左右一节,还不包括充电器成本,最贵的南孚价格超过30元!本人的几块万用表已经全部换成锂电,目前使用几个月,一个字:真爽!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没见过,用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D:
福禄克15 17万用表南孚的碱性电池随便也能玩个一两年。

网友:
没啥意思,单节小电流的场合用用还凑合,2节以上直接上锂铁14500最好。

网友: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种电池不错,买了三节1号的,串联作为4.5V的德生机外接电源。
优点是电池电压非常平稳,缺点是容量用完后立刻断电。
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充电太麻烦,每节电池都要取下来单独充电,再装回去使用。
而且最大的毛病不仅如上所述,使用的时候不能靠近收音机,因为直流变换过程产生的干扰极强,电池外壳还是塑料的,无法屏蔽干扰。
............
所以现在不用这种电池了,放在那儿睡觉。

网友:
正在用的就是这种电池,标称容量2250mWh,重量比较轻,用着还行

网友E:
我买过1.6伏的镍锌电池,用来给小孙子的放映机供电,效果还行。

据资料介绍,镍锌电池早就研究出来(五几年的无线电杂志就有介绍),只是性能不是太好一直没有商品化,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电压与传统电池相近,只要按照传统电池的体积制造,就可以直接替代。

楼主提及的电池,是用锂电经过变换过来的,变换产生的干扰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增加变换环节会降低可靠性,只是为了满足老式设备中使用的老式电池的替代意义不大。

我的台式德生收音机,采用老式电池成本太高,四节南孚一号电池差不多快四十元,一次使用就的扔掉。我购买了两节铁锂电池替代(两节5000毫安小时价格不到20元),简单的做了一个电池筒,两节铁锂替代四节32500的传统电池,不经常使用可以用三个月左右,充电开始买了一个专用的充电器,第二次使用就坏了,淘宝难以找到单独为32650铁锂电池充电的玩意,最后直接用直流可调电源为该电池充电。

网友:
用这种1.5V的电池,不如用铁锂加占位桶,我就是这么干的,关键是这种1.5V电池死贵

网友:
上面的也讲过,用这种电池对有的设备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人云亦云,自己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能用老眼光看待,1.5v恒流5/7号锂电池技术 ...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感谢告知
锂电池不容易漏液、容量高这点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5 17万用表南孚的碱性电池随便也能玩个一两年。

怕漏液啊,几千元的仪器毁在几元钱的电池上,会心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1.6伏的镍锌电池,用来给小孙子的放映机供电,效果还行。

据资料介绍,镍锌电池早就研究出来(五 ...

您的办法高明,直流可调电源我也有

网友:
南孚的碱性电池正常使用没看到会漏液情况,不要买普通的锌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