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433的类似于动物项圈的信号源,请指导!

楼主(2020-08-29):
433间隔窄脉冲发射,用锂电。不知道具体还需加哪些电路?

网友:
买一个433无线数传板,加上一个MCU, 以及电池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3):
还需要mcu驱动 有遮挡还需要定制天线

网友:
我用433发射接收模块做过水塔缺水抽水信号发送接收(接收部分启动定时器抽水20分钟),发射器采用的锂电池保护板,利用低于2.5v关闭mos管,高于3.0V开启mos管的保护原理,和几个阻容件组建了一个发射脉宽150ms,间隔1.6s的发射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