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变压器线径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08-29):
某大梁校正仪上用的,浙江二变厂产,图片太大无法上传。380v入.220v出50varbk-50va型控制变压器

mm.cfg

34 Bytes, 下载次数: 20

mm.cfg

34 Bytes, 下载次数: 8

mm.cfg

34 Bytes, 下载次数: 11

网友A:
不会一样啊,380V输入细,220V输出粗,正规是这样!

网友B:
对,理论上肯定是低压的线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一样啊,380V输入细,220V输出粗,正规是这样!

谢                                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理论上肯定是低压的线粗。

楼主:
再一问rbk与bk变压器有何别?

网友A:
bk是控制变压器,用于设备继电器的二次电压,RBK不了解,防爆?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是控制变压器,用于设备继电器的二次电压,RBK不了解,防爆?防水?

笫一字母会不会是生产形式呢?也就是铁芯的结构,这个也不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笫一字母会不会是生产形式呢?也就是铁芯的结构,这个也不像呀。

b:可能是变压器的第一个字母,K:控制类变压器·。瞎想的,早先在工厂搞机床设备维修,接触的比较多,后来转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可能是变压器的第一个字母,K:控制类变压器·。瞎想的,早先在工厂搞机床设备维修,接触的比较多,后 ...

这二个说法                 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