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触摸屏坐标和液晶屏坐标如何对应!

楼主(2020-08-29):
弄了好久了不知道哪里错了,触摸屏在液晶屏上的定位不准,求教高手指点一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液晶屏引脚
sbit cs        =P1^0;//片选
sbit reset     =P1^1;//复位
sbit rs        =P1^2;//地址/数据切换
sbit sda       =P1^3;// SDI  MOSI
sbit scl       =P1^4;//时钟
//SDO引脚可以不连接

//触摸屏引脚
sbit  clk=P0^4;
sbit  cs1=P0^3;
sbit  din=P0^2;
sbit  out=P0^1;
sbit  a=P0^0;

uchar bdata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uint shuju;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0;j++);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_com16(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
        cs=0;

        rs=1;
        bitdata=i;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cs=0;

        rs=1;
        bitdata=j;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11);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F6);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5);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1);
        write_data(0X11);

        write_command(0xC5);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C);

        write_command(0xC7);
        write_data(0XA9);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data(0x48);//竖屏参数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4);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F2);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17);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43);
        write_data(0X75);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13);
        write_data(0X05);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08);

        write_command(0xE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F);
        write_data(0X23);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4);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5);
        write_data(0X4D);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0D);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33);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29);

}
void addse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write_command(0x2a);
                wr_com16(0,x);
                write_command(0x2b);
                wr_com16(0,y);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dsp_single_colour(DH,DL)
{

           unsigned int i;

        for (i=0;i<3;i++)
        {

    wr_com16(DH,DL);

         }

}

//触摸屏程序
void write(uchar DAT)                //写XY坐标

{

uchar i;

clk=0;

for(i=0;i<8;i++)

{

din=DAT>>7;

DAT<<=1;

clk=1;

clk=0;

}

}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uint date;

uchar i;

clk=0;

for(i=0;i<12;i++)

{

date<<=1;

clk=1;

clk=0;

date|=out;

}

return date;

}

uint ad_read(uchar cmd)

{

char i;

clk=0;

cs1=0;

write(cmd);

for(i=6;i>0;i--);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shuju=read();

cs1=1;

return  shuju;

}

main()
{           float aa,bb,x,y;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

                    if(a==0)   //有触摸低电平
                        {
                      delay(20);//延时消抖
                          if(a==0)        //再次判断是否低电平
                          {
                          delay(1);
                         ad_read(0xd0);          //读坐标指令        x
                         aa=shuju;                   //x坐标数据给aa
                         ad_read(0x90);          //坐标指令        y
                         bb=shuju;                  //y坐标数据给bb

                         x=aa/(4095/240);        //触摸屏和液晶屏坐标转换
                         y=bb/(4095/320);

                         addset(x,y);                                          //液晶屏坐标

                     dsp_single_colour(0xf8,0x00);         //显示红色定位点

                 }

            }
        }
}

网友A:
也许触摸屏的质量不行,
多年前,我花700元买过杂牌8寸WIN8小平板,触屏不准,校准几遍都不行,但能对付用,边角就难了。我以为触摸屏都这样呢;
后来又花3700买个某大牌WIN10,12寸平板,触屏真是分毫不差,也不用校准;边角跟中间无差别地准;那以后我确信品牌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触摸屏的质量不行,
多年前,我花700元买过杂牌8寸WIN8小平板,触屏不准,校准几遍都不行,但能对付用 ...

有这个可能额!但是也怕程序有错,或者计算有错!

网友B:
我感觉你uint read()里面的date没有初始化0;是不是这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uint read()里面的date没有初始化0;是不是这的原因?

触摸屏不需要初始化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不需要初始化的吧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uint date;//--------------这里,能确定内存分配=0吗?    改成uint date=0;试试
uchar i;
clk=0;
for(i=0;i<12;i++)
{
date<<=1;
clk=1;
clk=0;
date|=out;
}
return date;

}

网友C:
我昨天才修复了个手写板,这个手写板就是一张7寸的电阻触摸屏,老年人不会键盘打字,用手写挺方便的。
我修的这个手写板是触摸屏使用时间太长表层的那层膜划破了。
从你发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来用的是电阻屏,电阻屏正常使用前是需要校准的,因为不同厂家不同尺寸的电阻不一样,
还有就是时间久了或者温度变化了,都可能导致电阻变化,所以得经常校准。
如果你用的是电容屏,就没有这样的校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谢谢你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才修复了个手写板,这个手写板就是一张7寸的电阻触摸屏,老年人不会键盘打字,用手写挺方便的。
我 ...

就是电阻屏,用的液晶带触摸屏模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电阻屏,用的液晶带触摸屏模块的

那建议你增加校准程序,在屏幕边角设置两个点(对角)作为校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建议你增加校准程序,在屏幕边角设置两个点(对角)作为校准点。

不是那个,是我现在用51单片机驱动程序,对应像素不对,点一下,屏幕出现点是随机的,不是偏差一点点

网友D:
没玩过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高级货

不是啥高级货,现在很便宜啦,3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现在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楼主:
找到一个STM32的程序

#include "touch.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gui.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测试硬件:单片机STM32F103RBT6,正点原子MiniSTM32开发板,主频72MHZ
//QDtech-TFT液晶驱动 for STM32 IO模拟
//xiao冯@ShenZhen QDtech co.,LTD
//公司网站:www.qdtft.com
//淘宝网站:http://qdtech.taobao.com
//我司提供技术支持,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固话(传真) :+86 0755-23594567
//手机:15989313508(冯工)
//邮箱:goodtft@126.com
//SkypeDtech2008
//技术支持QQ:3002773612
//技术交流QQ群:324828016
//创建日期:2013/5/13
//版本:V2.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深圳市全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3-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电源接线==========================================//
//VCC        ---接 5V或3.3V电源
//GND        ---接 地

//===============================液晶屏控制线接线======================================//
//CS               ---接PB11        //液晶屏片选信号
//RESET             ---接PB12        //液晶屏复位信号
//DC/RS             ---接PB10        //寄存器/数据选择信号
//SDI(MOSI)         ---接PB15        //SPI总线写数据
//SCK               ---接PB13        //SPI总线时钟信号
//LED               ---接PB9         //背光控制信号(高电平点亮)如果不需要控制可接VCC常亮
//SDO(MISO)  ---接PB14 //SPI读信号如无需读取可不接

//===============================触摸屏接线========================================//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T_CLK             ---接PC0         //触摸SPI总线时钟
//T_CS             ---接PC13 //触摸IC片选
//T_DIN             ---接PC3        //触摸SPI总线输入
//T_DO             ---接PC2        //触摸SPI总线输出
//T_IRQ             ---接PC1        //触摸屏中断信号

*************************************************************************************************/

_m_tp_dev tp_dev=
{
        TP_Init,
        TP_Scan,
        TP_Adjust,
        0,
        0,
        0,
        0,
        0,
        0,
        0,
        0,
        0,
        0,
};
//默认为touchtype=0的数据.
u8 CMD_RDX=0XD0;
u8 CMD_RDY=0X90;

//SPI写数据
//向触摸屏IC写入1byte数据
//num:要写入的数据
void TP_Write_Byte(u8 num)
{
        u8 count=0;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num&0x80)TDIN=1;
                else TDIN=0;
                num<<=1;
                TCLK=0;
                TCLK=1;                //上升沿有效
        }
}
//SPI读数据
//从触摸屏IC读取adc值
//CMD:指令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16 TP_Read_AD(u8 CMD)
{
        u8 count=0;
        u16 Num=0;
        TCLK=0;                //先拉低时钟
        TDIN=0;         //拉低数据线
        TCS=0;                 //选中触摸屏IC
        TP_Write_Byte(CMD);//发送命令字
        delay_us(6);//ADS7846的转换时间最长为6us
        TCLK=0;
        delay_us(1);
        TCLK=1;                //给1个时钟,清除BUSY
        TCLK=0;
        for(count=0;count<16;count++)//读出16位数据,只有高12位有效
        {
                Num<<=1;
                TCLK=0;        //下降沿有效
                TCLK=1;
                if(DOUT)Num++;
        }
        Num>>=4;           //只有高12位有效.
        TCS=1;                //释放片选
        return(Num);
}
//读取一个坐标值(x或者y)
//连续读取READ_TIMES次数据,对这些数据升序排列,
//然后去掉最低和最高LOST_VAL个数,取平均值
//xy:指令(CMD_RDX/CMD_RDY)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define READ_TIMES 5         //读取次数
#define LOST_VAL 1                  //丢弃值
u16 TP_Read_XOY(u8 xy)
{
        u16 i, j;
        u16 buf[READ_TIMES];
        u16 sum=0;
        u16 temp;
        for(i=0;i<READ_TIMES;i++)buf=TP_Read_AD(xy);
        for(i=0;i<READ_TIMES-1; i++)//排序
        {
                for(j=i+1;j<READ_TIMES;j++)
                {
                        if(buf>buf[j])//升序排列
                        {
                                temp=buf;
                                buf=buf[j];
                                buf[j]=temp;
                        }
                }
        }
        sum=0;
        for(i=LOST_VAL;i<READ_TIMES-LOST_VAL;i++)sum+=buf;
        temp=sum/(READ_TIMES-2*LOST_VAL);
        return temp;
}
//读取x,y坐标
//最小值不能少于100.
//x,y:读取到的坐标值
//返回值:0,失败;1,成功。
u8 TP_Read_XY(u16 *x,u16 *y)
{
        u16 xtemp,ytemp;
        xtemp=TP_Read_XOY(CMD_RDX);
        ytemp=TP_Read_XOY(CMD_RDY);
        //if(xtemp<100||ytemp<100)return 0;//读数失败
        *x=xtemp;
        *y=ytemp;
        return 1;//读数成功
}
//连续2次读取触摸屏IC,且这两次的偏差不能超过
//ERR_RANGE,满足条件,则认为读数正确,否则读数错误.
//该函数能大大提高准确度
//x,y:读取到的坐标值
//返回值:0,失败;1,成功。
#define ERR_RANGE 50 //误差范围
u8 TP_Read_XY2(u16 *x,u16 *y)
{
        u16 x1,y1;
        u16 x2,y2;
        u8 flag;
    flag=TP_Read_XY(&x1,&y1);
    if(flag==0)return(0);
    flag=TP_Read_XY(&x2,&y2);
    if(flag==0)return(0);
    if(((x2<=x1&&x1<x2+ERR_RANGE)||(x1<=x2&&x2<x1+ERR_RANGE))//前后两次采样在+-50内
    &&((y2<=y1&&y1<y2+ERR_RANGE)||(y1<=y2&&y2<y1+ERR_RANGE)))
    {
        *x=(x1+x2)/2;
        *y=(y1+y2)/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与LCD部分有关的函数
//画一个触摸点
//用来校准用的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TP_Drow_Touch_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POINT_COLOR=color;
        LCD_DrawLine(x-12,y,x+13,y);//横线
        LCD_DrawLine(x,y-12,x,y+13);//竖线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LCD_DrawPoint(x-1,y-1);
        gui_circle(x,y,POINT_COLOR,6,0);//画中心圈
}
//画一个大点(2*2的点)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TP_Draw_Big_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POINT_COLOR=color;
        LCD_DrawPoint(x,y);//中心点
        LCD_DrawPoint(x+1,y);
        LCD_DrawPoint(x,y+1);
        LCD_DrawPoint(x+1,y+1);
}
//////////////////////////////////////////////////////////////////////////////////
//触摸按键扫描
//tp:0,屏幕坐标;1,物理坐标(校准等特殊场合用)
//返回值:当前触屏状态.
//0,触屏无触摸;1,触屏有触摸
u8 TP_Scan(u8 tp)
{
        if(PEN==0)//有按键按下
        {
                if(tp)TP_Read_XY2(&tp_dev.x,&tp_dev.y);//读取物理坐标
                else if(TP_Read_XY2(&tp_dev.x,&tp_dev.y))//读取屏幕坐标
                {
                         tp_dev.x=tp_dev.xfac*tp_dev.x+tp_dev.xoff;//将结果转换为屏幕坐标
                        tp_dev.y=tp_dev.yfac*tp_dev.y+tp_dev.yoff;
                 }
                if((tp_dev.sta&TP_PRES_DOWN)==0)//之前没有被按下
                {
                        tp_dev.sta=TP_PRES_DOWN|TP_CATH_PRES;//按键按下
                        tp_dev.x0=tp_dev.x;//记录第一次按下时的坐标
                        tp_dev.y0=tp_dev.y;
                }
        }else
        {
                if(tp_dev.sta&TP_PRES_DOWN)//之前是被按下的
                {
                        tp_dev.sta&=~(1<<7);//标记按键松开
                }else//之前就没有被按下
                {
                        tp_dev.x0=0;
                        tp_dev.y0=0;
                        tp_dev.x=0xffff;
                        tp_dev.y=0xffff;
                }
        }
        return tp_dev.sta&TP_PRES_DOWN;//返回当前的触屏状态
}
//////////////////////////////////////////////////////////////////////////
//保存在EEPROM里面的地址区间基址,占用13个字节(RANGE:SAVE_ADDR_BASE~SAVE_ADDR_BASE+12)
#define SAVE_ADDR_BASE 40
//保存校准参数
void TP_Save_Adjdata(void)
{
        s32 temp;
        //保存校正结果!
        temp=tp_dev.xfac*100000000;//保存x校正因素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temp,4);
        temp=tp_dev.yfac*100000000;//保存y校正因素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4,temp,4);
        //保存x偏移量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8,tp_dev.xoff,2);
        //保存y偏移量
        AT24CXX_WriteLenByte(SAVE_ADDR_BASE+10,tp_dev.yoff,2);
        //保存触屏类型
        AT24CXX_WriteOneByte(SAVE_ADDR_BASE+12,tp_dev.touchtype);
        temp=0X0A;//标记校准过了
        AT24CXX_WriteOneByte(SAVE_ADDR_BASE+13,temp);
}
//得到保存在EEPROM里面的校准值
//返回值:1,成功获取数据
//        0,获取失败,要重新校准
u8 TP_Get_Adjdata(void)
{
        s32 tempfac;
        tempfac=AT24CXX_ReadOneByte(SAVE_ADDR_BASE+13);//读取标记字,看是否校准过!
        if(tempfac==0X0A)//触摸屏已经校准过了
        {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SAVE_ADDR_BASE,4);
                tp_dev.xfac=(float)tempfac/100000000;//得到x校准参数
                tempfac=AT24CXX_ReadLenByte(SAVE_ADDR_BASE+4,4);
                tp_dev.yfac=(float)tempfac/100000000;//得到y校准参数
            //得到x偏移量
                tp_dev.xoff=AT24CXX_ReadLenByte(SAVE_ADDR_BASE+8,2);
            //得到y偏移量
                tp_dev.yoff=AT24CXX_ReadLenByte(SAVE_ADDR_BASE+10,2);
                tp_dev.touchtype=AT24CXX_ReadOneByte(SAVE_ADDR_BASE+12);//读取触屏类型标记
                if(tp_dev.touchtype)//X,Y方向与屏幕相反
                {
                        CMD_RDX=0X90;
                        CMD_RDY=0XD0;
                }else                                   //X,Y方向与屏幕相同
                {
                        CMD_RDX=0XD0;
                        CMD_RDY=0X90;
                }
                return 1;
        }
        return 0;
}
//提示字符串
const u8* TP_REMIND_MSG_TBL="lease use the stylus click the cross on the screen.The cross will always move until the screen adjustment is completed.";

//提示校准结果(各个参数)
void TP_Adj_Info_Show(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x3,u16 y3,u16 fac)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40,160,16,"x1:",1);
        LCD_ShowString(40+80,160,16,"y1:",1);
        LCD_ShowString(40,180,16,"x2:",1);
        LCD_ShowString(40+80,180, 16,"y2:",1);
        LCD_ShowString(40,200, 16,"x3:",1);
        LCD_ShowString(40+80,200, 16,"y3:",1);
        LCD_ShowString(40,220, 16,"x4:",1);
        LCD_ShowString(40+80,220, 16,"y4:",1);
        LCD_ShowString(40,240, 16,"fac is:",1);
        LCD_ShowNum(40+24,160,x0,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80,160,y0,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180,x1,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80,180,y1,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200,x2,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80,200,y2,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220,x3,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24+80,220,y3,4,16);        //显示数值
        LCD_ShowNum(40+56,lcddev.width,fac,3,16);         //显示数值,该数值必须在95~105范围之内.

}

//触摸屏校准代码
//得到四个校准参数
void TP_Adjust(void)
{
        u16 pos_temp[4][2];//坐标缓存值
        u8  cnt=0;
        u16 d1,d2;
        u32 tem1,tem2;
        float fac;
        u16 outtime=0;
        cnt=0;
        POINT_COLOR=BLUE;
        BACK_COLOR =WHITE;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RED;//红色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0,40,16,"lease use the stylus click the",1);//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10,56,16,"cross on the screen.The cross will",1);//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10,72,16,"always move until the screen ",1);//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10,88,16,"adjustment is completed.",1);//显示提示信息

        TP_Drow_Touch_Point(20,20,RED);//画点1
        tp_dev.sta=0;//消除触发信号
        tp_dev.xfac=0;//xfac用来标记是否校准过,所以校准之前必须清掉!以免错误
        while(1)//如果连续10秒钟没有按下,则自动退出
        {
                tp_dev.scan(1);//扫描物理坐标
                if((tp_dev.sta&0xc0)==TP_CATH_PRES)//按键按下了一次(此时按键松开了.)
                {
                        outtime=0;
                        tp_dev.sta&=~(1<<6);//标记按键已经被处理过了.

                        pos_temp[cnt][0]=tp_dev.x;
                        pos_temp[cnt][1]=tp_dev.y;
                        cnt++;
                        switch(cnt)
                        {
                                case 1:
                                        TP_Drow_Touch_Point(20,20,WHITE);                                //清除点1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20,RED);        //画点2
                                        break;
                                case 2: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20,WHITE);        //清除点2
                                        TP_Drow_Touch_Point(20,lcddev.height-20,RED);        //画点3
                                        break;
                                case 3:
                                        TP_Drow_Touch_Point(20,lcddev.height-20,WHITE);                        //清除点3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20,RED);        //画点4
                                        break;
                                case 4:         //全部四个点已经得到
                                //对边相等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1][0]);//x1-x2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1][1]);//y1-y2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2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2][0]-pos_temp[3][0]);//x3-x4
                                        tem2=abs(pos_temp[2][1]-pos_temp[3][1]);//y3-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3,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8||fac>1.05||d1==0||d2==0)//不合格
                                        {
                                                cnt=0;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20,WHITE);        //清除点4
                                                    TP_Drow_Touch_Point(20,20,RED);                                                                //画点1
                                                TP_Adj_Info_Show(pos_temp[0][0],pos_temp[0][1],pos_temp[1][0],pos_temp[1][1],pos_temp[2][0],pos_temp[2][1],pos_temp[3][0],pos_temp[3][1],fac*100);//显示数据
                                                continue;
                                        }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2][0]);//x1-x3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3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1][0]-pos_temp[3][0]);//x2-x4
                                        tem2=abs(pos_temp[1][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4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8||fac>1.05)//不合格
                                        {
                                                cnt=0;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20,WHITE);        //清除点4
                                                    TP_Drow_Touch_Point(20,20,RED);                                                                //画点1
                                                TP_Adj_Info_Show(pos_temp[0][0],pos_temp[0][1],pos_temp[1][0],pos_temp[1][1],pos_temp[2][0],pos_temp[2][1],pos_temp[3][0],pos_temp[3][1],fac*100);//显示数据
                                                continue;
                                        }//正确了

                                        //对角线相等
                                        tem1=abs(pos_temp[1][0]-pos_temp[2][0]);//x1-x3
                                        tem2=abs(pos_temp[1][1]-pos_temp[2][1]);//y1-y3
                                        tem1*=tem1;
                                        tem2*=tem2;
                                        d1=sqrt(tem1+tem2);//得到1,4的距离

                                        tem1=abs(pos_temp[0][0]-pos_temp[3][0]);//x2-x4
                                        tem2=abs(pos_temp[0][1]-pos_temp[3][1]);//y2-y4
                                        tem1*=tem1;
                                        tem2*=tem2;
                                        d2=sqrt(tem1+tem2);//得到2,3的距离
                                        fac=(float)d1/d2;
                                        if(fac<0.8||fac>1.05)//不合格
                                        {
                                                cnt=0;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20,WHITE);        //清除点4
                                                    TP_Drow_Touch_Point(20,20,RED);                                                                //画点1
                                                TP_Adj_Info_Show(pos_temp[0][0],pos_temp[0][1],pos_temp[1][0],pos_temp[1][1],pos_temp[2][0],pos_temp[2][1],pos_temp[3][0],pos_temp[3][1],fac*100);//显示数据
                                                continue;
                                        }//正确了
                                        //计算结果
                                        tp_dev.xfac=(float)(lcddev.width-40)/(pos_temp[1][0]-pos_temp[0][0]);//得到xfac
                                        tp_dev.xoff=(lcddev.width-tp_dev.xfac*(pos_temp[1][0]+pos_temp[0][0]))/2;//得到xoff

                                        tp_dev.yfac=(float)(lcddev.height-40)/(pos_temp[2][1]-pos_temp[0][1]);//得到yfac
                                        tp_dev.yoff=(lcddev.height-tp_dev.yfac*(pos_temp[2][1]+pos_temp[0][1]))/2;//得到yoff
                                        if(abs(tp_dev.xfac)>2||abs(tp_dev.yfac)>2)//触屏和预设的相反了.
                                        {
                                                cnt=0;
                                            TP_Drow_Touch_Point(lcddev.width-20,lcddev.height-20,WHITE);        //清除点4
                                                    TP_Drow_Touch_Point(20,20,RED);                                                                //画点1
                                                LCD_ShowString(40,26, 16,"TP Need readjust!",1);
                                                tp_dev.touchtype=!tp_dev.touchtype;//修改触屏类型.
                                                if(tp_dev.touchtype)//X,Y方向与屏幕相反
                                                {
                                                        CMD_RDX=0X90;
                                                        CMD_RDY=0XD0;
                                                }else                                   //X,Y方向与屏幕相同
                                                {
                                                        CMD_RDX=0XD0;
                                                        CMD_RDY=0X90;
                                                }
                                                continue;
                                        }
                                        POINT_COLOR=BLUE;
                                        LCD_Clear(WHITE);//清屏
                                        LCD_ShowString(35,110, 16,"Touch Screen Adjust OK!",1);//校正完成
                                        delay_ms(1000);
                                        TP_Save_Adjdata();
                                        LCD_Clear(WHITE);//清屏
                                        return;//校正完成
                        }
                }
                delay_ms(10);
                outtime++;
                if(outtime>1000)
                {
                        TP_Get_Adjdata();
                        break;
                 }
        }
}

楼主:
//触摸屏初始化
//返回值:0,没有进行校准
//       1,进行过校准
//触摸屏初始化
//返回值:0,没有进行校准
//       1,进行过校准
u8 TP_Init(void)
{
        //注意,时钟使能之后,对GPIO的操作才有效
        //所以上拉之前,必须使能时钟.才能实现真正的上拉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注意,时钟使能之后,对GPIO的操作才有效
        //所以上拉之前,必须使能时钟.才能实现真正的上拉输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0|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P_Read_XY(&tp_dev.x,&tp_dev.y);//第一次读取初始化
        AT24CXX_Init();//初始化24CXX
        if(TP_Get_Adjdata())return 0;//已经校准
        else                           //未校准?
        {
                LCD_Clear(WHITE);//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
        TP_Get_Adjdata();
        return 1;
}

楼主:
#ifndef __TOUCH_H__
#define __TOUCH_H__
#include "sys.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测试硬件:单片机STM32F103RBT6,主频72M  单片机工作电压3.3V
//QDtech-TFT液晶驱动 for STM32 IO模拟
//xiao冯@ShenZhen QDtech co.,LTD
//公司网站:www.qdtech.net
//淘宝网站:http://qdtech.taobao.com
//我司提供技术支持,任何技术问题欢迎随时交流学习
//固话(传真) :+86 0755-23594567
//手机:15989313508(冯工)
//邮箱Dtech2008@gmail.com
//SkypeDtech2008
//技术交流QQ群:324828016
//创建日期:2013/5/13
//版本:V1.1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深圳市全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触摸屏触接线=========================================//
/***************************************************************************************************
//不使用触摸或者模块本身不带触摸,则可不连接
//MO(MISO)        接PC2        //SPI总线输出
//MI(MOSI)        接PC3        //SPI总线输入
//PEN                接PC1        //触摸屏中断信号
//TCS                接PC13        //触摸IC片选
//CLK                接PC0        //SPI总线时钟
**************************************************************************************************/

#define TP_PRES_DOWN 0x80  //触屏被按下
#define TP_CATH_PRES 0x40  //有按键按下了

//触摸屏控制器
typedef struct
{
        u8 (*init)(void);                        //初始化触摸屏控制器
        u8 (*scan)(u8);                                //扫描触摸屏.0,屏幕扫描;1,物理坐标;
        void (*adjust)(void);                //触摸屏校准
        u16 x0;                                                //原始坐标(第一次按下时的坐标)
        u16 y0;
        u16 x;                                                 //当前坐标(此次扫描时,触屏的坐标)
        u16 y;
        u8  sta;                                        //笔的状态
                                                                //b7:按下1/松开0;
                                    //b6:0,没有按键按下;1,有按键按下.
////////////////////////触摸屏校准参数/////////////////////////
        float xfac;
        float yfac;
        short xoff;
        short yoff;
//新增的参数,当触摸屏的左右上下完全颠倒时需要用到.
//touchtype=0的时候,适合左右为X坐标,上下为Y坐标的TP.
//touchtype=1的时候,适合左右为Y坐标,上下为X坐标的TP.
        u8 touchtype;
}_m_tp_dev;

extern _m_tp_dev tp_dev;                 //触屏控制器在touch.c里面定义

//与触摸屏芯片连接引脚
//与触摸屏芯片连接引脚
#define PEN  PCin(1)   //PC1  INT
#define DOUT PCin(2)   //PC2  MISO
#define TDIN PCout(3)  //PC3  MOSI
#define TCLK PCout(0)  //PC0  SCLK
#define TCS  PCout(13) //PC13 CS

void TP_Write_Byte(u8 num);                                                //向控制芯片写入一个数据
u16 TP_Read_AD(u8 CMD);                                                        //读取AD转换值
u16 TP_Read_XOY(u8 xy);                                                        //带滤波的坐标读取(X/Y)
u8 TP_Read_XY(u16 *x,u16 *y);                                        //双方向读取(X+Y)
u8 TP_Read_XY2(u16 *x,u16 *y);                                        //带加强滤波的双方向坐标读取
void TP_Drow_Touch_Point(u16 x,u16 y,u16 color);//画一个坐标校准点
void TP_Draw_Big_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画一个大点
u8 TP_Scan(u8 tp);                                                                //扫描
void TP_Save_Adjdata(void);                                                //保存校准参数
u8 TP_Get_Adjdata(void);                                                //读取校准参数
void TP_Adjust(void);                                                        //触摸屏校准
u8 TP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TP_Adj_Info_Show(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x3,u16 y3,u16 fac);//显示校准信息

#endif

网友E:
你定义了浮点数aa,bb ,最后形成了坐标值,坐标值只能是整形量。

x=aa/(4095/240);        //触摸屏和液晶屏坐标转换
y=bb/(4095/320);

试试,问题在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定义了浮点数aa,bb ,最后形成了坐标值,坐标值只能是整形量。

x=aa/(4095/240);        //触摸屏和液 ...

谢谢一会试试看

网友E:
给个回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回信呀

不好意思,今天在外忙,没有时间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回信呀

改成uint还是不行,估计还是程序问题吧,研究一下STM32的程序看看能不能移植了!

楼主:
试了一下没有用,改了一下程序发现X轴正常了,Y轴乱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液晶屏引脚
sbit cs        =P1^0;//片选
sbit reset     =P1^1;//复位
sbit rs        =P1^2;//地址/数据切换
sbit sda       =P1^3;// SDI  MOSI
sbit scl       =P1^4;//时钟
//SDO引脚可以不连接

//触摸屏引脚
sbit  clk=P0^4;
sbit  cs1=P0^3;
sbit  din=P0^2;
sbit  out=P0^1;
sbit  a=P0^0;

uchar bdata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uint shuju;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
  for(i=0;i<time;i++);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_com16(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
        cs=0;

        rs=1;
        bitdata=i;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cs=0;

        rs=1;
        bitdata=j;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11);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F6);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5);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1);
        write_data(0X11);

        write_command(0xC5);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C);

        write_command(0xC7);
        write_data(0XA9);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data(0x48);//竖屏参数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4);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F2);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17);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43);
        write_data(0X75);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13);
        write_data(0X05);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08);

        write_command(0xE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F);
        write_data(0X23);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4);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5);
        write_data(0X4D);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0D);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33);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29);

}
void addse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write_command(0x2a);
                wr_com16(0,x);
                write_command(0x2b);
                wr_com16(0,y);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dsp_single_colour(DH,DL)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i++)
        {

    wr_com16(DH,DL);

         }

}

//触摸屏程序
void write(uchar DAT)                //写XY坐标

{

uchar i;                                   //修改后X轴正常了
for(i=0;i<8;i++)

{

if(DAT&0x80)
   din=1;
   else din=0;
   DAT<<=1;
   clk=0;
   clk=1;                //
}

}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uint date=0;

uchar i;

clk=0;

for(i=0;i<12;i++)

{

date<<=1;

clk=1;

clk=0;

date|=out;

}

return date;

}

uint ad_read(uchar cmd)

{

char i;

clk=0;

cs1=0;

write(cmd);

for(i=6;i>0;i--);

clk=1;

clk=0;

shuju=read();

cs1=1;

return  shuju;

}

main()
{           uint aa,bb,x,y;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aa=0;
                bb=0;
                while(1)
                  {

                    if(a==0)   //有触摸低电平
                        {

                         // delay(1);
                         ad_read(0xd0);          //读坐标指令        x
                         aa=shuju;                    //x坐标数据给aa
                         ad_read(0x90);          //坐标指令        y
                         bb=shuju;                  //y坐标数据给bb
                         x=aa/(4095/240);        //触摸屏和液晶屏坐标转换
                         y=bb/(4095/320);

                         addset(x,y);                                          //液晶屏坐标

                     dsp_single_colour(0xFF,0xFF);         //显示白色定位点

            }
        }
}

网友F:
好象你用的软件SPI,是不是各信号之间延时时间不足,造成读取的原始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象你用的软件SPI,是不是各信号之间延时时间不足,造成读取的原始数据不对?

有可能,但是现在是X轴正常了,Y轴定位不对!

网友E:
   ulong aa,bb, x,y;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aa=0;
                bb=0;
                while(1)
                  {

                    if(a==0)   //有触摸低电平
                        {

                         // delay(1);
                         ad_read(0xd0);          //读坐标指令        x
                         aa=shuju;                    //x坐标数据给aa
                         ad_read(0x90);          //坐标指令        y
                         bb=shuju;                  //y坐标数据给bb
                      //   x=aa/(4095/240);        //触摸屏和液晶屏坐标转换
                       // y=bb/(4095/320);
                         x= aa*240; x>>12;
                         y= bb*320; y>>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ulong aa,bb, x,y;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aa=0;

还是不可以啦!

网友E:
你先整个串口,模拟就行,这样调试就可以随时看到内部数据了。模拟串口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整个串口,模拟就行,这样调试就可以随时看到内部数据了。模拟串口最好用。

这个模拟串口怎样弄呢?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原因是液晶XY定位程序有点问题,在把Y轴数据取负数!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液晶屏引脚
sbit cs        =P1^0;//片选
sbit reset     =P1^1;//复位
sbit rs        =P1^2;//地址/数据切换
sbit sda       =P1^3;// SDI  MOSI
sbit scl       =P1^4;//时钟
//SDO引脚可以不连接

//触摸屏引脚
sbit  clk=P0^4;
sbit  cs1=P0^3;
sbit  din=P0^2;
sbit  out=P0^1;
sbit  a=P0^0;

uchar bdata bitdata;
sbit bit7=bitdata^7;
sbit bit6=bitdata^6;
sbit bit5=bitdata^5;
sbit bit4=bitdata^4;
sbit bit3=bitdata^3;
sbit bit2=bitdata^2;
sbit bit1=bitdata^1;
sbit bit0=bitdata^0;

uint shuju;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
  for(i=0;i<time;i++);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void wr_com16(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
        cs=0;

        rs=1;
        bitdata=i;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cs=0;

        rs=1;
        bitdata=j;

        sda=bit7;scl=0;scl=1;
        sda=bit6;scl=0;scl=1;
        sda=bit5;scl=0;scl=1;
        sda=bit4;scl=0;scl=1;
        sda=bit3;scl=0;scl=1;
        sda=bit2;scl=0;scl=1;
        sda=bit1;scl=0;scl=1;
        sda=bit0;scl=0;scl=1;
        cs=1;

}
//////////////////////////////////////////////////////////////////////////////////////////////

void lcd_initial()
{

        reset=0;
        delay(100);
        reset=1;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11);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F6);
        write_data(0X01);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5);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1);
        write_data(0X11);

        write_command(0xC5);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C);

        write_command(0xC7);
        write_data(0XA9);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data(0x48);//竖屏参数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4);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F2);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17);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43);
        write_data(0X75);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13);
        write_data(0X05);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08);

        write_command(0xE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F);
        write_data(0X23);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4);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5);
        write_data(0X4D);
        write_data(0X06);
        write_data(0X0D);
        write_data(0X0B);
        write_data(0X33);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29);

}
void addse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write_command(0x2a);
                wr_com16(x>>8,x);
                write_command(0x2b);
                wr_com16(y>>8,y);
                write_command(0x2c);
                wr_com16(0xff,0xff);
}

//触摸屏程序
void write(uchar DAT)                //写XY坐标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din=1;
   else din=0;
   DAT=DAT<<1;
   clk=0;
   clk=1;                //
}

}

uint read()                                        //读XY坐标数据

{

uint date=0;

uchar i;

clk=0;

for(i=0;i<12;i++)

{

date<<=1;

clk=1;

clk=0;

date|=out;
}

return date;

}

uint ad_read(uchar cmd)

{

char i;

clk=0;

cs1=0;

write(cmd);

for(i=1;i>0;i--);

clk=1;

clk=0;

shuju=read();

cs1=1;

return  shuju;

}

main()
{           uint aa,bb, x,y;
                lcd_initial();        //液晶屏初始化
                aa=0;
                bb=0;
                while(1)
                  {

                    if(a==0)   //有触摸低电平
                        {
                          ad_read(0xd0);          //读坐标指令        x
              aa=shuju;                    //x坐标数据给aa
              ad_read(0x90);          //坐标指令        y
              bb=shuju;                  //y坐标数据给bb
              x=aa/(4096/240);        //触摸屏和液晶屏坐标转换
              y=-bb/(4096/320);

                         addset(x,y);                                          //液晶屏坐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