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400的调频故障请教

楼主(2020-08-29):
最近入了一台根德3400,刚开始状态很好,用了大约1个月,调频故障,调幅正常。
调频的现象是:按下调频琴键,旋转调谐轮,指针动,数码管的频率数字在98MHz附近波动,无台但有声,按下六个锁台键,故障一样
开始怀疑是调频板的问题,从一台好机器拆了一块调频板测试,故障依旧
经过测量,发现升压板输出为0,应该输出30V,于是又从好机器拆下一块升压板,故障依旧
现在排除了调频板、升压板、功放板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哪里呢?
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琴键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发现升压板输出为0,应该输出30V ------ 查 30V 的负载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琴键开关的接触是否良好?

应该不是接触问题,锁台键一共六个,调频按键一个,不可能全部接触不良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升压板输出为0,应该输出30V ------ 查 30V 的负载有无短路

好的,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C:
调频板与主板之间的接口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板与主板之间的接口查一查

查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升压板输出为0,应该输出30V ------ 查 30V 的负载有无短路

几个电位器都查过了,没有短路的,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B:
30V 应该是调谐电压,高频头内部的变容二极管是负载,30V 肯定有滤波电容,查这些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 应该是调谐电压,高频头内部的变容二极管是负载,30V 肯定有滤波电容,查这些有无短路

谢谢您的热心!
滤波电容是图中的C471吧?我用红圈标出来了
高频头内部的变容二极管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
滤波电容是图中的C471吧?我用红圈标出来了
高频头内部的变容二极管是哪个?

注意这几个关键点的电压
我的这个图没你的图清晰,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