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索尼的8字插头怪怪的,半圆半方,请问是哪国标准?哪里能买到电源线?名称是什么?

楼主(2020-08-29):
(图片)

网友A:
这种好像跟普通8字线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跟普通8字线通用的

标准8字头勉强可以插,但是明显觉得很紧。

楼主:
这是220V插头

网友:
就用8字头。

网友:
直接普通8字头强插进去就可以了!特殊的基本找不到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8字头勉强可以插,但是明显觉得很紧。

如果不需要防反插,且是表皮紧,可以将八字头插头(一般是塑料的)表面削掉一些就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 极性 8字 插头。

看见了,谢谢你

网友:
我有个锂电充电器也是这种,配的线就是半圆半方,我嫌线太长换成普通短的8字线了,正常插,并不需要大力

网友:
要是我这急性子直接焊上两根线,用热熔胶填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