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设备接收到业余卫星信号!

楼主(2020-08-29):
这几天一直在使用模拟电视天线,RTL2832,电脑,手机卫星追踪软件heavens–above,以前真没有发现天上的业余卫星那么多,弄了2天终于接收到AO-91,AO-92两个业余卫星的FM窄带语音对讲信号!其它的卫星有SSB,CW,等一些数字信号!有些没有信号发射的!
以前总以为卫星信号很弱,这几天接收改变了我的想法,原来信号也很强!

https://b23.tv/aRuNA1

网友A:
听到语音信号了?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到语音信号了?说什么了?

都是些呼号,业余爱好者专用的东西!

网友B:
有没有放音乐或者相声的电台

网友C:
卫星天线不都是小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放音乐或者相声的电台

都是使用对讲机在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天线不都是小锅吗

锅是为了增强信号强度,用别的也可以,只是信号比较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些呼号,业余爱好者专用的东西!

都有哪些呼号?

网友E:
这东西不错 加分点赞 还没做过卫星接收的 不知能否做成收音机接收 模拟电路的 小白提问^_^

网友F:
前几天我用2米棒子加手台也收到苏联的那个业余卫星了,信号很好。就是平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卫星过顶。

网友G:
前一段时间国际空间站发射业余波段的SSTV慢扫描电视,经过本地上空时,本地爱好者通过VHF车台连接手机,成功解码出SSTV传送的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哪些呼号?

听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不错 加分点赞 还没做过卫星接收的 不知能否做成收音机接收 模拟电路的 小白提问^_^

接收直播卫星的收音机频段还是可以的,不过是数字信号,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我用2米棒子加手台也收到苏联的那个业余卫星了,信号很好。就是平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卫星过顶。

可以使用手机卫星追踪软件heavens–above,很好用,业余卫星和气象卫星,随时看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一段时间国际空间站发射业余波段的SSTV慢扫描电视,经过本地上空时,本地爱好者通过VHF车台连接手机,成 ...

我最近接收都没有看到有SSTV发送的,应该很久才有一次了

网友:
地点     : Fuyang (115.8784?E, 33.0642?N)
时区     : UTC +8:00
搜寻周期 : 2020-08-01 16:08:56 - 6 天

网友:
状态     : 最高太阳仰角 = 无
           最低卫星仰角 = 5 度
           亮度 不需要

Time                Satellite              Azm  Elv  Mag Range S.Azm S.Elv
--------------------------------------------------------------------------
2020-08-04 21:05:45 ISS                  300.6  5.0  1.8  1881 309.0 -21.3
2020-08-04 21:09:49 ISS                  229.3 33.3  ecl   719 309.8 -22.0
2020-08-04 21:13:52 ISS                  157.8  5.0  ecl  1871 310.5 -22.6

2020-08-05 20:18:03 ISS                  310.3  5.0  1.9  1883 300.5 -13.3
2020-08-05 20:22:20 ISS                  226.0 68.1 -1.5   452 301.2 -14.1
2020-08-05 20:26:35 ISS                  141.4  5.1  ecl  1868 301.9 -14.9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是使用对讲机在说话

对讲机怎样与卫星通联?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各位有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讲机怎样与卫星通联?

要有证才行,要不然只能收听,通话145和435频段组成上行和下行,信号弱需要八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放音乐或者相声的电台

没有,都是业余爱好者专用的,不会放音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有证才行,要不然只能收听,通话145和435频段组成上行和下行,信号弱需要八木天线,

我是怀疑对讲机的功率能否让卫星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怀疑对讲机的功率能否让卫星收到。

听说是5W功率就可以了,没证,没对讲机不能试

网友:
两米波 空间站接受效果

楼主(2023-09-07):
说手机卫星不可行的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楼主考个证继续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是5W功率就可以了,没证,没对讲机不能试

考个证玩起来

网友:
本来也没什么难度,下载一个look4sat软件查好卫星过境时间,比如收国际空间站的下传信号用普通对讲机加一个八木天线就行,虽然发射功率只有25W,但是只要八木对准了信号还是很强的,这在ham圈是非常基础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