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坏了请教

楼主(2020-08-30):
骑行中突然断电,原本48v电池电压降到21v左右,插充电器一分钟测电压又有50v。今天拆开看一个电池腐蚀了。不知道怎么维修才好?手里又没有点焊机。

网友A:
既然拆开了也发现坏的电池,可以将坏的电池拆了,检查一下其它电池是否完好,不好的也换下,用新电池换上就可以了,焊接没有点焊可以用氧化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开了也发现坏的电池,可以将坏的电池拆了,检查一下其它电池是否完好,不好的也换下,用新电池换上就 ...

氧化锌是什么?

网友B:
你这个是力神的电池。剔除坏的。买几节好的换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力神的电池。剔除坏的。买几节好的换上去就行了。

我想着拆除这个坏的测一下电压,如果坏了几个买的时候叫人连接好,我回来用焊锡点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可以直接买7节并联,让卖家焊好回来用烙铁连接一些串接镍片。2500MAH的力神电池。有可能你这7节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拆除这个坏的测一下电压,如果坏了几个买的时候叫人连接好,我回来用焊锡点上不知道行不行?

一般是不行,买新电池的时候叫老板点焊一点接头在上面,然后换旧电池的时候接口留长一些,用尖嘴钳把两个镍带绞合起来即可,用焊锡很难处理,烙铁长了时间也会损坏电池。

网友:
那组坏了,买一组,自己焊上,很好焊。

网友C:
锂电池可不是好玩的,要么找专业维修,要么换新,千万不要因小失大,锂电燃烧爆炸可不是新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可不是好玩的,要么找专业维修,要么换新,千万不要因小失大,锂电燃烧爆炸可不是新闻了!

不正负极短路是不会燃烧爆炸的吧。

网友D:
是的,前面的人也许是笔误,氯化锌处理铁质材料表面好用。
当然用点焊最好。实际应急用,烙铁温度高一点,松香就可快速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前面的人也许是笔误,氯化锌处理铁质材料表面好用。
当然用点焊最好。实际应急用,烙铁温度高一点 ...

焊那个镍片应该没问题,1-2秒钟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那个镍片应该没问题,1-2秒钟点好

坏的电池要换掉,新电池正负端要与电池组连接啊。

网友:
那一并估计都翻车了,换掉,拍照给卖家,让他照着给点镍带,回来烙铁只用焊镍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那个镍片应该没问题,1-2秒钟点好

焊那个镍片用焊油就行,不然你在下面先试试,烙铁温度要高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一般小功率烙铁不太好焊接透,我弄一个平衡车电池的时候就用150W高频烙铁,时间一长就弄坏过一节电池,动作要快,焊接面先要处理好,适当用点焊膏完了清洁好就行了,效果好多了

网友E:
过来人建议不要乱捣鼓.出了问题,得不偿失.
漏液了的电池,说明出问题了,随便买一些换上去不靠谱.内阻,容量都不一样,
肯定充不好啊,最小的可能,把其它没坏的电池都搞坏,
大了说,爆燃,起火都有可能.
(发现很多坛友都是不懂装懂,瞎指挥.建议去专业的锂电池论坛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来人建议不要乱捣鼓.出了问题,得不偿失.
漏液了的电池,说明出问题了,随便买一些换上去不靠谱.内阻,容量 ...

最专业的就是重做,容量变小了不用换新电池,不存在内阻不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