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PLJ-1601-C模块做了一个频率计

楼主(2020-08-30):
买了一块PLJ-1601-C模块,加上一个铝盒、配上三节18650电池、组成了一个简易频率计。这个模块可以预置中频频率的,用来试验收音机或接收机比较方便。

网友:
看了下说明书,低档位满量程65Mhz时需要33mV RMS的信号,高档位满量程需要70mV RMS,加个前置放大?

网友A:
这个频率模块可以用电脑调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模块可以用电脑调试设置?

题头的照片是将虚拟扫频仪输出的信号作为频率计的测试信号,当然,扫频仪要工作在点频状态。

频率计使用中的设置不需要电脑,面板上的四个按键操作就行。

网友A:
精准度还是蛮高的,在我的概念中,小数点后3位保证不跳,第4位稳定最好了,第5位开始跳,那么这个频率计业余条件下是可以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准度还是蛮高的,在我的概念中,小数点后3位保证不跳,第4位稳定最好了,第5位开始跳,那么这个频率计业 ...

     测得的频率能稳定到第几位要看信号源,采用LC振荡电路产生的频率能够稳定4位,第5位可能在跳变,采用石英晶体或锁相环产生的振荡频率稳定6位没问题,短时8位也不跳变。至于精度,取决于频率计自身的时钟的精度,稳定度高是高精度的前提,但稳定度高不一定精度就高,稳定度与精度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的频率能稳定到第几位要看信号源,采用LC振荡电路产生的频率能够稳定4位,第5位可能在跳变,采 ...

受教受教

网友C(2025-04-10):
我有一块这个模块,上面几个按键按乱了,请问楼主老师有频率测试模块PLJ-1601-C的使用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这个模块,上面几个按键按乱了,请问楼主老师有频率测试模块PLJ-1601-C的使用说明吗?

这个就是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是吧?

谢谢老师!就是这个!

网友:
正要做一个这样的小的

网友:
看了眼价格,牛逼!BD7RC的不香吗?最多他的零头!

网友:
很实用的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