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电阻阻值配凑方法

楼主(2020-08-30):
指针式万用表最常见和麻烦的问题是损坏了三位有效值的电阻,有时无论串联还是并联都找不到合适阻值的电阻,要么就是偏差太大。例如老款500万用表的675欧电阻,用600欧串联75欧当然最简单,但手头可能无合适电阻;用1.3K并联1.4K阻值674欧,误差太大。这里介绍的方法是小阻值并联大阻值,先选择个略大于675欧的电阻例如680欧,然后用675倒数减去680倒数后反倒数,得出并联电阻值91.8K,实际取92K,并联值为675.01欧,误差很小。即使用85K或100K并联,并联值分别为674.6欧和675.4欧,也勉强可以接受。小阻值并联大阻值的优点是大阻值选择范围大,相对容易配凑,误差可以较小。本方法没有考虑电阻阻值偏差,当然有条件用电桥选择电阻实际阻值就更好了。
关于电阻功率,串联电阻耗散功率与阻值成正比,并联电阻耗散功率与阻值成反比,根据耗散功率大的与原电阻功率相近即可。

补充内容 (2020-8-31 12:47):
并联方法常用,重点是小阻值并联大阻值可以误差较小。

网友:
全都使用3296多圈可调不可以吗

网友:
本人多年来采用的就是该方法,误差大小还可以利用参与并联电阻本身的误差来选配,比如例中所取电阻92k电阻,在误差5%的产品中就可能有91.8K的,实在没有91.7,91.9也行,电桥实际测试,选配误差更小。

网友:
时代不同了,小电阻可以用康铜线自行绕制,大电阻也有专门的非标电阻了。

网友:
一直这样用的。计算完还要用电桥再筛一次。必要时电阻要加一定功率和时间老化一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