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能不能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

楼主(2020-08-31):
当年晶体管比较贵的年代,电子管收音机供电多采用一个变压器,输出高低两种电压的电源,低压用在灯丝,高压则供给收音机电路中。有时采用双二极管的电子管,变压器还要采用抽头变压器,好实现全波整流,那问题来了,现如今,那种电子管收音机上的变压器非常稀少,很难买到,而晶体管稀烂贱,所以我想能不能用一只6v的变压器给灯丝供电,而收音部分用的直流高电压用倍压整流把6v电变成40v以上直流电。可能是我意想天开了。

网友:
我的功放都是倍压整流————110V或130V倍压上去,大信号或低音時
,电压都不软脚!

网友A:
可以,只是40伏只能推电池管。我用过12v七倍整到90伏再用稳压二极去60伏,一样工作(90伏留给2P2强放)留下用电太少了,什么二极管稳压都夠有余。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电流符合电路要求。

网友B:
多倍压整流电流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倍压整流电流很小

更大的问题是倍压整流内阻太大。

网友D:
倍压整流做乙电给电子管供电是可以的,比如老电子管电视机的主电源就是这样做的。我在装简易再生收音机时,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也用过这种方法。但如楼主说的把6V倍压上去,好象不太实用吧:倍压级数太多,电路复杂,电流也会小很多。两倍、三倍压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现在的硅二极管和大容量电解很便宜,做成多倍压电路不难。缺点是电压只能倍升,不太容易做到符合要求的电压。另外需要注意,倍压提高电压之后电流会下降,因为是倍压不是倍功率。

网友:
这要看你用在那里了按理来说可以的。但是多倍压整流后压降大。电流一上来电圧就跌得利害!要加大滤波电容还要看变压器本身功率!如果只是要给直流小型管用,那么次级只要选24到36伏的只要一次倍压检波就可以了。变压器可以拆开初级不动,次级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整流做乙电给电子管供电是可以的,比如老电子管电视机的主电源就是这样做的。我在装简易再生收音机时, ...

我还以为电子管收音机的乙电不需要太多电流,只要高电压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大的问题是倍压整流内阻太大。

你说得是因,3楼说得是果

网友:
估计效果不行,

网友:
不知道用DC/DC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多次倍压整流以后电源输出能力就下降的,而且电压也不是成倍上升,不一定实用,仅仅适用于电压极高电流极小的场合,通常电子管屏极所需要的电流对于倍压整流来说还是太大了,那对第一级电容和晶体管的电流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40伏只能推电池管。我用过12v七倍整到90伏再用稳压二极去60伏,一样工作(90伏留给2P2强放)留下 ...

倍压整流与电死人毫无关系,不论是直接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还是倍压整流出来的直流,只要电压和电流达到一定值,都一样会电死人。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事半功倍,效果不一定好。

楼主:
不就是没有变压器吗

网友:
电源变压器好像价格也不贵啊。

网友:
如果是两到三倍的倍压,电流不大,还是可以的,但从6伏到40多伏,超过6倍了,整流后出来的电流太小,内阻太高,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可以去一些电器维修店,找一只几十伏次级的变压器,价格应该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6V变压器的功率够大,那就用另一个同样的6V变压器,倒过来接,把第一只6V的输出升压成220V,再用半导 ...

是不是显像管彩色电视机用110v的电,那么如果直接用220v的电,用电阻降90v可以用在胆机上不?

网友:
forum (3).jpg    倍压整流电路应用

网友:
论坛看到倍压电路。

网友:
      有的由于成本的需要,如北京825电视机采用2倍压整流,有的由于条件所限,如漆包线在某电路耐压欠佳,淘宝上买的廉价电子管前级采用2-3倍压整流,又如示波管的高压阳极
多采用3倍压整流。
    见到电子灭蚊灯是多倍压的,电蚊拍是DC-AC-DC 4倍压整流,《电子报》电子扑鼠专辑都没有采用倍压整流、
    电源整流电路要考虑电源内阻,纹波系数也不能过大,带载性能也就是电压的稳定性。看来多倍压整流不大适合。

网友:
如果是理论研究可以试一试。听声音就算了。

网友:
二倍压很常用,以前有110V/220V电源切换的,计算机开关电源当使用110V的时候,就是倍压整流。

网友:
还不如用220V市电直接整流滤波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想,既然6V供电也靠变压器,何不多绕些圈数解决高压问题?用倍压整流折腾下来成本绝对比 ...

找现有的,现在很多晶体管功放的旧压器的次级线经很粗,直径都在一个毫米左右,内阻低,电压多组加起来够用,小日本的变压器很好!价也不高。只作高压用,灯丝牛另做。

楼主:
让我自己绕变压器,我没这手艺,只能通过别的办法?

网友:
倍压整流理论上没有问题,北京825-2电视机就采用倍压整流。有些旧VCD和组合音响上拆下来的电源变压器很适合做低压收音机实验,比如 万利达N-28的变压器,次级有3.5V、8.5V、16V、16.5V、25V等绕组,本人曾经利用它做胆缓冲电路,8.5V整流后用7806稳压供灯丝,其他几组串接,桥式整流可以得到80V左右直流电压,供6DJ8阴极输出电路。

网友:
倍压整流电流小呀,用申压模块比较好一点噢,

网友:
2P2/2P3直流管的买24/36Vx2输出的,串一下俩次级线圈,直接整流电压够用了。

楼主:
电子管的电源太麻烦,主要是接入交流电后,电脑手机适配器都会干扰它,所以就没下绝心做交流电的机器。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做电子管的电器,买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可以找商家定做,次级你想要多少组电压给你做多少组,想要多高电 ...

市电直接用不要命了

网友:
过去确实有“高淳放大头”电路的收音机

网友:
保证电流的前提下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电路直接把市电整流给屏极供电,输入、输出用耐高压的变压器耦合,是非常普遍的用法,无论是收音机 ...

以前热底板彩电好像一个M11机芯采用的多,整个PCB带电,后来出产咋都没有了

网友:
当然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