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乐YD2-1653全频喇叭

楼主(2020-08-31):
哪位老师能告知:什么型号的收音(录)机使用的是飞乐YD2-1653全频喇叭?谢谢!

网友A:
大的,木壳的,国产的,上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木壳的,国产的,上海的多!

谢谢!我也是按照您说的这几个条件买的,但是大都是飞乐YD-165-8A或1651从没有见到过1653,正因如此,才发帖求教。

网友:
这种全频喇叭用于收音机不错

网友B:
1653应该是椭圆形的,海燕收音机上的,具体什么型号记不得了,回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53应该是椭圆形的,海燕收音机上的,具体什么型号记不得了,回家看看。

不是椭圆形的,是圆形的。谢谢!

网友:
还有红灯牌椭圆形喇叭

网友:
印像中1653好像是双盆喇叭?165-8是1651的改进型,音质比1651好一些。

网友:
我有飞乐椭圆喇叭,但是不记得型号

网友C:
飞乐YD2-1653是圆形双纸盆扬声器,用于春雷101调频、调幅,低频立体声收音机。陈汉燕、徐蜀著《广播情怀——经典收音机收藏与鉴赏》:“对于6P1、6P14一类的功放管,165mm口径应该足够了。春雷101使用了2只飞乐牌YD2-1653型双纸盆扬声器,能够恰到好处地还原广播人声与音乐:低频醇厚而不过分,中高音明亮而不刺耳,与一些大口径扬声器大箱体的收音机相比,春雷101的广播味更浓郁,音色更自然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乐YD2-1653是圆形双纸盆扬声器,用于春雷101调频、调幅,低频立体声收音机:

谢谢版主关注,请问版主还有哪些机型使用这种喇叭?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请问版主还有哪些机型使用这种喇叭?谢谢!

据我所知很多大机箱收音机,如上海131,132、133,等主扬声器均使用200mm的全频扬声器,汉口东方红是200mm双纸盆的,YD2-1653很少见。YD2-1653最高频可以达到12000Hz。我国收音机标准特级机最高频6500Hz,一级、二级4000Hz,三级3500Hz,普通165mm和200mm全频喇叭高频可以达到7000Hz,已经可以满足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很多大机箱收音机,如上海131,132、133,等主扬声器均使用200mm的全频扬声器,汉口东方红是20 ...

谢谢版主解惑。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解惑。谢谢!

国产红灯2L144台式机里面就是这种喇叭,我拆过一个,买的时候没注意,拿回来一看乐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红灯2L144台式机里面就是这种喇叭,我拆过一个,买的时候没注意,拿回来一看乐翻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