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80年的河北753一1型电路板

楼主(2020-08-31):
翻新80年的河北753一1型电路板
据板上元件出厂日期79年,大致判断为80年自装板。
不管成功与否,先干起来。这是目前基本未改动走线的板。能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起码可能作为标准板参考。同时多多少少可以回收利用部分元件。
太脏了!水洗加刀刮,大致可以分辨走线和印刷标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7年在石家庄给人修电视.线路板所有铁件腐蚀的不行.后来花100元买块板换上.效果不错.好像在新华市场还是 ...

新华市场记忆深刻,哥们还让人拽进小胡同李去过,身上的钱全搜光了

网友(2020-10-01):
新华市场,经常光顾的地方,住南大街旅馆

网友B:
河北753一1型电路板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对,是新华市场,在南大街。那时候卖的东西很多很实用。现在盖起了楼房,东西商户也不行了。

   88年在电子产品展销中心做保修。

网友A:
   87年在石家庄给人修电视.线路板所有铁件腐蚀的不行.后来花100元买块板换上.效果不错.好像在新华市场还是什么地买的,离老火车站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年在石家庄给人修电视.线路板所有铁件腐蚀的不行.后来花100元买块板换上.效果不错.好像在新华市场还是 ...

对,是新华市场,在南大街。那时候卖的东西很多很实用。现在盖起了楼房,东西商户也不行了。

楼主:
更换2L6--10LV337。2L1,原来是10LV334,换上新的只能看到线圈结构和原来一致。(即便不好,也应该能工作)

楼主:
买不下国产管,改用进口管,作场输出互补对光,C2073,A940,散热器和线路板走线都得改。很麻烦的。

楼主:
用拆坏彩电维修板上的:FR154代替升压管、阻尼管、视防电源整流管,FR157代替中压整流管。实在没有相应的国产管了,买也买不下。

网友C:
这个机子装的多了,幀频哼声是个难点,为此机购置了BT-3、JT-1、SBT-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装的多了,幀频哼声是个难点,为此机购置了BT-3、JT-1、SBT-5

目前这个板子,改过地线,可能是为了消除帧频声。我有扫频仪,一般不用。也有示波器st5,偶尔用一下.

楼主:
翻新河北753一一1板,大体就绪。用了16天,元器件都就位了。伴音和三中放检波的屏蔽罩还得重做。后续还需再检查,调试,联试!能行则备用,不行作个样本。元器件都是拼凑的,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河北753一1型电路板

谢谢你的图纸,我的烂的不能了,那胶纸粘起来,有的地方褶皱的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