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也就这样了。。。。。我也水一贴。。。

楼主(2020-08-31):
闲得无聊,大热天的晚上又挺热的,开着以前做的破胆机,貌似还没测过输出端正弦波怎样的,这不突然就上头了。。。
还是原来的电路条件,6N1 SRPP 6P3P单端,,6N1阳极210V,阴极电阻1K,耦合电容0.1Uf,6P3P阳极电压280V,阴极电阻280欧姆,阴极电压18V-19V之间,屏流64mA,,输出变压器乐潘3.5K:0-4-8欧姆,本次测试为8欧姆,用电阻丝代替喇叭。分别测试100Hz,     1KHz      10KHz    20KHz波形。
这次只是闲时测试,仅供参考。。。
黄色的是输出波形,下面波形实际是蓝色的,为输入波形,50%占空比,1V幅度。

100HZ

100HZ

1KHZ

1KHZ

10KHZ

10KHZ

20KHZ 以及简单得测试设备

20KHZ 以及简单得测试设备

测试点输入输出

测试点输入输出

以下是其外观图片,整流用的全桥,延迟第一阶段用的83号汞整流管,第二阶段延迟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6N1用的阳极电压是由主280V经电阻降压后再由两个WY2P串联稳压后获得。音量调节用的EC11编码器经单片机后由I2C总线控制电子音量芯片。主高压电源滤波用2个560UF和2个470UF 400V电解电容
及两个铁芯电感获得的。温度控制由单总线温度传感器及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来达到开关散热风扇的。第二阶段延迟用单片机内部30S延迟程序,控制继电器来达到目的。

PS:手机像素渣,,,模糊不清,各位看官还请见谅!

网友A:
可以了,看看正面外观?   话说单端电路比较简单你怎么用了那么多搭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看看正面外观?   话说单端电路比较简单你怎么用了那么多搭棚架

您要的外观图片已补上。
我的附属电路比较复杂,机子里面带单片机控制,电子音量,电源变压器温度控制。数码管U代表实时音量,t代表主变压器实时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要的外观图片已补上。
我的附属电路比较复杂,机子里面带单片机控制,电子音量,电源变压器温度控制 ...

卧槽那个整流管是82号 牛逼极了

原来加了猫眼,还有稳压,难怪里面电路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领导是专业搞工业控制的吧,太完美了。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路毫无特色,没有用处画蛇添足的附属电路却一大堆

也许是吧,个人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您说对不?电子音量省去了普通电位器长期使用接触不良的缺点,当然好的电位器使用长些。温控的话,夏天工作,变压器5-60多度,个人有强迫症,喜欢把温度控制在40度(您不理解也不奇怪)秋冬季节风扇基本不工作,主280V延迟也是个人喜欢,先把电子管的灯丝预热到标准工作状态再开启高压。我这人噻,喜欢把机子的一些工作情况用肉眼就能直观的了解,就像有些胆机喜欢用UV表和猫眼同时用一样。至于您说的电路毫无特色,那么玩胆界那些有特色电路,不是偏冷门管就是名管,咱买不起,SRPP电路也算得上是一张经典的电路了,当然毫无特色。重在调试简单,容易制作,成功率高,音质也过的去,不需要贵重的推动变压器,不需要另外的固定栅压什么的。还有就是我做这个机子的时候,手里的管子就那么几个,就地取材节省经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吧,个人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您说对不?电子音量省去了普通电位器长期使用接触不良的缺点,当然 ...

能把电子管功放做到这种程度真的不简单,古董技术和现代技术完美的结合,赞一个。